APM安装到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请假各位大大!我的APM通过教程安装了固定翼的固件,安装在固定翼上面,在稳定模式下,能够控制副翼和升降,摆动机身,副翼和升降也会有动作。可是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各位
1、摆动机身时,副翼的反馈动作不是正向的,通过遥控器的控制是正向的,副翼的反馈是反向的,我怎么调整成正向的?
2、不论我怎么连接,推动油门,电机都不转动,不用飞控的单独连接,电机没有问题,只要连接飞控,油门都不起作用,这个可能性会是什么?我该怎么连接?下图是连接的走线。

非常感谢!在线等答案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我没有解锁吧,APM用于固定翼也是方向往右到底解锁吗?我这么操作还是不行呢

网友A:
副翼升降自稳模式下晃动机身时的摆动当然是和手动遥控动作的摆动相反才对啊,自稳是为了修正姿态。解锁的话,最右5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升降自稳模式下晃动机身时的摆动当然是和手动遥控动作的摆动相反才对啊,自稳是为了修正姿态。解锁的话 ...

副翼升降自稳模式下晃动机身时的摆动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准确,按道理应该产生负反馈,然而动作是正反馈。之前玩过U1/U2飞控,该有反馈动作还是了解的。我修改了MP上的但动作,一会装机看看。
至于解锁的问题,原来是因为在室内,GPS没有信号,无法解锁。

网友:
在mp上应该可以设置正反的  要不你把y线对调?

网友:
第一个问题,去rc_ch里把对应的通道改成反向,就是rev选项选-1,然后遥控再调一次反向,就好了。
第二个问题,没解锁。去吧arm_checking选0,关闭所有的自检,然后方向最右就解锁了。记得正式飞时候一定要加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