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槽钢立柱雕刻机

楼主(2015-09-02):
画了个槽钢立柱雕刻机草图
用料10#或12#槽钢
红色部分装导轨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还请教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太弱了,槽钢是开口的,最好弄成闭口的。

网友:
给你一张图看看有没有用,这是借来的图,不是我的,好像是16#槽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A:
跟人工比,槽钢省的钱被秒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人工比,槽钢省的钱被秒杀了

你好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2020-01-18):
意思是用槽钢做太费功夫

网友:
其使用槽钢做雕刻机挺好的,重量轻。有强度。但是你必须有加工手段。如果都去外边加工那就不上算了。

网友:
没事的,只有动手了,才能深刻理解。光说不练永远没法学到真正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