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视频眼镜之画面分割器方案探讨

楼主(2015-09-03):
     准备做个视频眼镜,搜遍了论坛里所有相关的帖子,发现不外乎两种方案,并且都不太完美,方案一是魔镜+菲镜+5/7寸屏,但是据说菲镜效果不太好。  方案二是魔镜+2块2.8寸屏,但是小屏幕分辨率普遍较低,颗粒感很强。
      偶然看到一位模友说可以使用画面分割器直接将一个屏幕分成左右两个画面,这样就不需要改菲镜,使用魔镜自带的透镜就可以使用,原装透镜的效果要好于菲镜。但是没找到相关教程,也没见有成功案例,所有把这个方案写出来,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可行性。
      具体方案如下,图传接收的输出信号一路并接成两路,分别接入画面分割器的两个接口,画面分割器输出信号接入液晶屏,使得液晶屏左右分别显示两个相同的画面。
      那么问题来了,1、图传接收输出的视频信号能不能并接成两路。
                                  2、画面分割器输出的信号还会不会使原本应该雪花的画面变成蓝屏。
                                  3、一块屏分成两个画面,会不会使得每个画面都变形很严重,如第一个图。
                                  4、5寸屏好还是7寸屏效果好。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可行的话我就要当小白鼠了。

网友A:
对啊,我也有这样想过,当时就认为他会像第一幅图那样变形严重,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没有试过会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也有这样想过,当时就认为他会像第一幅图那样变形严重,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没有试过会不会 ...

可以使用画面分割器的这个功能,如左图,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也有这样想过,当时就认为他会像第一幅图那样变形严重,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没有试过会不会 ...

因为我们的屏幕是16:9的,4:3的摄像头如果按楼主说的平铺放下应该变形不是很大
我之前也查过不少资料和板子暴风魔镜和屏幕都买回来半年了
结果还是没弄。。。。木钱鸟

网友B:
画面分割器在那可以买到

网友B:
我也想过这个方案,现在做了两个2.5寸小屏放在3d眼镜上,可以使用,但是因为3D镜我透镜放大率很高,调致清晰后,贞像点都看得到,反而就显示画面不清晰了,可以使用,看远景还算可以,近影就模糊了。还想想分割器咋样的,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分割器在那可以买到

万能的马某家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过这个方案,现在做了两个2.5寸小屏放在3d眼镜上,可以使用,但是因为3D镜我透镜放大率很高,调致清 ...

我也觉得用两块小屏幕最方便,但是找不到高分辨率的小屏幕,所以想试验一下画面分割器。某宝很多,小的重量在200g左右。

网友C:
4.5寸1280X720的屏分成左右两画面后,效果尚可接受,非常类似于CRT看DVD。。。屏的分辨率是关键。。。另外整体重量、舒适度也很重要!当然因人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寸1280X720的屏分成左右两画面后,效果尚可接受,非常类似于CRT看DVD。。。屏的分辨率是关键。。。另外 ...

你是实际试验过么?   5寸屏可以直接放到魔镜里,用7寸的话需要外置,所以有点纠结     800*480的分辨率应该够了,摄像头的像素也没那么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实际试验过么?   5寸屏可以直接放到魔镜里,用7寸的话需要外置,所以有点纠结     800*480的分辨率 ...

你这样分割之后,分辨率还不如双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分割之后,分辨率还不如双屏

分辨率不是那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辨率不是那么算的

那怎么算?

楼主:
800*480的屏幕,分成两边后,每边还是800*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480的屏幕,分成两边后,每边还是800*480

像素都没有。。怎么理解

网友:
我也这样想过,没找到小巧一点的分割器,后来做了个两个2.5寸的,颗粒感太强了,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实际试验过么?   5寸屏可以直接放到魔镜里,用7寸的话需要外置,所以有点纠结     800*480的分辨率 ...

没错!自己的体验!本来用魔镜做了7寸高分屏(1280x720 16M)的眼镜,实在太重,图像过大、变形,放弃了。后来把魔镜还原为其原设计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自己的体验!本来用魔镜做了7寸高分屏(1280x720 16M)的眼镜,实在太重,图像过大、变形,放弃了 ...

你做的7寸屏是用菲镜做的吧。这么说你4.5寸用分割器做的还算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的7寸屏是用菲镜做的吧。这么说你4.5寸用分割器做的还算成功了?

不是菲镜,是长方型的玻璃放大镜。4.5寸那个情况是用魔镜看手机视频,和分割器没关系。

网友(2015-10-07):
刚好需要太谢谢了

楼主:
我还没有实际去做过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实际去做过  不知道效果如何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