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x9d的朋友吗 请教

楼主(2015-09-03):
有用x9d的朋友吗  请教一些问题

  x9d自带的x8r的接收机      接收机上有一个smart口  能连接一个电压模块      在遥控就能看见   信号强度和电池电压

如果加高频头后    比如 橘子的433      还能保留这个功能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遥控     插高频头配高频头的接收机   和  自带的x8r  组16通道   这个控能这样玩吗

楼主:
感谢回答   那如果上了高频头   怎么还能保留那个遥测

网友:
刚买了个flvss,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在遥控上看到电压,楼主知道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那如果上了高频头   怎么还能保留那个遥测

可以实现的!我就用两个睿思凯的发射机,但是两个发射机的回传不能同时用

网友:
不能,不过如果你的飞控支持mavlink的话,可以橘子的433回传数据,然后x9d刷支持mavlink的opentx固件。

楼主:
flvss简单啊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x8r        flvss一头接电池的平衡头   一头插在  接收机上smart口  遥控就有显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vss简单啊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x8r        flvss一头接电池的平衡头   一头插在  接收机上smart口  遥控就 ...

谢谢回复,我就是这么接线的,但是x9上没显示,请问在哪个屏幕显示,遥控端不用做任何设置吗?

楼主:
遥控端不用做任何设置     你优酷  查  上海机械师 的视频教学   如果 还不对     那就是电子部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端不用做任何设置     你优酷  查  上海机械师 的视频教学   如果 还不对     那就是电子部件出问题了
...

才看到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就是这么接线的,但是x9上没显示,请问在哪个屏幕显示,遥控端不用做任何设置吗?

,群号码:20531294加我来告诉你

网友:
长按PAGE 按键就可以看到遥测页面,在边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