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450飞不上去

楼主(2015-09-03):
折腾了一夜,拆了重装重焊接,做了电调校准,测试的马达都能随着油门线性的转动,以为可以飞上去,一试,直往M2的方向栽,上不去。检查了桨片正反和电机方向都没有问题。能有高手指点一二吗?
配置是 好盈40A电调,NAZAlite飞控,郎宇X2212电机,1147桨叶。

网友A:
起飞翻覆基本上就是由于桨和电机安装顺序错误导致的  每种飞控电机顺序定义可能不一样 请详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翻覆基本上就是由于桨和电机安装顺序错误导致的  每种飞控电机顺序定义可能不一样 请详细检查

根据naza飞控的要求,检查过了 刚刚又检查了4个电机的转速 也都没有问题

网友B:
楼主的桨装得很有特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桨装得很有特色嘛

能帮忙解答疑问吗?谢谢

网友:
桨貌似装错了

网友C:
飞控安装方向对吗?我看你GPS指向红色机臂是前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解答疑问吗?谢谢

朗宇电机不是正反螺纹,这么装桨,很容易射桨哦,小心~

网友:
螺母下面要装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安装方向对吗?我看你GPS指向红色机臂是前方

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电机不是正反螺纹,这么装桨,很容易射桨哦,小心~

螺母下加个垫片就接可以解决是吗

网友D:
3点可能 一一排除绝对就好了!
1:飞控GPS 安装查看是否正确,1234号电机顺序是否正确
2:降飞机放置水平并用水平仪测试确保水平  确保每个电机高度一致

3: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问题还存在, 那么请拆桨 原地解锁 启动4个电机 大概30秒到1分钟 你会发现M2电调和电机问题要高于其他3个!问题就在这了!我的四轴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桨的旋转方向一定要与调参软件要求一致,正反桨不可以弄错位置,另外调参软件里校正也需要操作校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点可能 一一排除绝对就好了!
1:飞控GPS 安装查看是否正确,1234号电机顺序是否正确
2:降飞机放置水平 ...

我想问下,起飞的正常情况应该是近乎于垂直是吗,我试了一下 发现起飞离中心线要偏离的较多,都是往M2方向打转

网友:
电池怎么不放中心?

网友:
起飞时垂不是直起飞的,会偏一点的

网友:
拿在手上起飞,看4个电机怎么出力的

网友E:
装配好请先确定下列问题:
1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2电调是否完成行程校准
3机架类别选的是十字型还是X型
4把所有摇杆保持在中位,去除所有微调
5不要装桨地面解锁,油门居中的情况下观察电机转速是否有明显差异
6拿起多轴,观察是否有和当前倾转姿态相反的电机修正动作
7找个平面校准IMU
8如故障还不能解除。。。找DJ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好请先确定下列问题:
1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2电调是否完成行程校准

请问怎么校准Imu

网友:
很可能通道安装错误

网友:
拍段视频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naza飞控的要求,检查过了 刚刚又检查了4个电机的转速 也都没有问题

要检查四个电机的转向,以及每个桨叶的转向是否匹配

网友:
1.我感觉你装的桨叶方向不对,你的红色机臂不是机头吗?
2.电池感觉很偏,可能重心没有调好
3.GPS安装反向,红色机臂不是机头的的话,安装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