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

楼主(2015-09-03):
各位的FPV是怎么录像的?直接在飞机上录制还是在地面录制?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一下

网友A:
是指录什么?什么摄像头?大校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录什么?什么摄像头?大校诶

我这大校说来惭愧哈,我指的是视频,第一视角的视频,狗类似的自带存储卡的不算,就单单类似监控摄像头的那种摄像头的录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大校说来惭愧哈,我指的是视频,第一视角的视频,狗类似的自带存储卡的不算,就单单类似监控摄像头的 ...

再外挂个跟808一样的微型摄像机 或者在接受段录制 鹰眼锐视带dvr的就行 看你需求了

网友:
地面DVR录制

网友:
接收机上加个DVR就可以录制了,不过建议还是带狗或者808,因为DVR录出来的画面惨不忍睹

网友:
鹰眼旗舰

网友:
还是用内存卡录吧,起码清晰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