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重新更新了,帮忙看看,共振?】飞起来副翼方向抖动厉害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03):
飞起来副翼方向抖动厉害什么问题?  刚飞起来正常,过几秒就开始抖得不行了。。。本视频中从43秒开始抖。。。十字盘感度已经降到最低了还是不行,震动也很小,双桨也没有。。。应该再确认什么?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之前的视频上传后画质损失看不出来震动,用软件剪辑了一下,这是传说中的共振现象吗?
转到这来怎么还是不清晰。。。

还是上原视频地址吧。。。
www.56.com/u65/v_MTM4NjUyMjM4.html

楼主:
咳,上传后画质损失,完全看不出抖动呢。。。   反正就是副翼方向抖得很快很厉害。。。 什么问题?

怎么传原视频地址啊。。。  怎么直接就转成站内视频了?画质还这么差!
www.56.com/u65/v_MTM4NjUyMjM4.html

网友A:
感度,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螺丝松了

感度已经设到最低了…… 螺丝都确认过没问题

网友B:
我看視頻也看不出抖動,

照我的個人經驗,首先從機械方面著手檢查,

然後,這個是重點,用兩張 【3M】雙面貼(上下重疊)來貼那 3G 感應器,不管你是用甚麼品牌的,

用兩張【3G】雙面貼,可杜絕機身與感應器的共振,又或有人用過,先貼一張 3M ,然後貼一個一元硬幣,再貼另一張3M ,(可以試試看)

另外,我被視頻內那女聲吸引了,下次請把女聲單獨上傳播放,

等色狼模友【例如我】,可以多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視頻也看不出抖動,

照我的個人經驗,首先從機械方面著手檢查,

震动很小,今天是换了一套斜盘舵机试飞,就这样了……换之前飞得好好的… 跟陀螺仪貌似也没关系

网友B:
那些 3G 傳感器出來的電線不要拉太緊,

留些空位,拉得太緊,那電線一樣會把機身振動帶到傳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很小,今天是换了一套斜盘舵机试飞,就这样了……换之前飞得好好的… 跟陀螺仪貌似也没关系

舵機也有關係的,

我剛調機,

上升時機身前後抖,

在地面看,拔馬達線,推油門,看不出問題,

但當我把手指放到其中一舵機時,輕輕壓著它,它就無力推高,

把舵機換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機也有關係的,

我剛調機,

刚刚按你说的,用挺大的劲(2kg足有了)摁着舵机臂式了一下,摁得手都疼了舵机动作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 3G 傳感器出來的電線不要拉太緊,

留些空位,拉得太緊,那電線一樣會把機身振動帶到傳感器,

线拉得也不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按你说的,用挺大的劲(2kg足有了)摁着舵机臂式了一下,摁得手都疼了舵机动作都没什么问题…

拔了馬達線,推油門到你機身抖動的位置,

重複這動作多次,(最好用手同時旋轉大槳)

看看舵機活動有沒有異常,

--------------------

玩航模就是這樣的,你永遠不知道問題在哪的,

只好逐一排查,祝你好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了馬達線,推油門到你機身抖動的位置,

重複這動作多次,(最好用手同時旋轉大槳)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是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机?

forza 450ex

楼主:
难道是共振?   我只试了50油门。。。
那位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直机有共振飞行时是什么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共振?   我只试了50油门。。。
那位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直机有共振飞行时是什么现象?

既然你說換舵機前沒事,

那就是新的舵機與這直升機不配合了,

還用多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說換舵機前沒事,

那就是新的舵機與這直升機不配合了,

这个就让人不理解了。。。舵机还这么挑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让人不理解了。。。舵机还这么挑剔?

舵機本身的結構,

你要先研究一下比較好,

----------------------
尤其是你不是單獨 BEC 的,

即是供電給馬達的電,同時也供電給舵機,

當馬達用電一多,可能電池不給力,供電給舵機的電就有所不足,

所以有些大型的【電直】,都是單獨 BEC 供電給舵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機本身的結構,

你要先研究一下比較好,

哦。。。 太详细的理论就不了解了,不过听你这么一说还有点明白了。。。
那下次我换个电调试试。。。  如果是供电问题,给kst215换个好盈v3应该够了。。。  我试试看。。。 多谢多谢~

不过在那之前我再试试转速提高一点,毕竟跟上次飞行时相比,这次除了换舵机外,还拆了尾包壳,以及尾撑杆上的固定支架,还有皮带松紧都调了,共振也先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太详细的理论就不了解了,不过听你这么一说还有点明白了。。。
那下次我换个电调试试。。。   ...

勸你不要這樣排查,

用回以前的舵機即可,

因為,有非常之多的古怪原因,會做成你說的抖動問題,

花多些時間在飛行上吧,

別花時間在修機之上,不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勸你不要這樣排查,

用回以前的舵機即可,

修机调机折腾的过程也是玩航模的一大乐趣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机调机折腾的过程也是玩航模的一大乐趣不是吗。。。

呵呵

這就是玩直升機,和被直升機玩弄你的分別所在了,

网友:
我作一個【成年人】的例子,

【做愛】,很多人都喜歡做,

但有些人就不顧後果的,不避孕,搞到事後麻煩多多,

那究竟,這些人是喜歡做愛呢?還是他們喜歡事後麻煩多多所帶來的【樂趣】呢?

-------------------------

想清楚,你是喜歡做愛,還是被愛來【做】你,,

你是喜歡玩直昇機,還是喜歡被直昇機來玩你

楼主:
这话就会有很多人不爱听了~这可不算被直升机玩弄,那么多人都喜欢折腾,都是被直升机玩弄了?
那玩直升机干嘛还要买配件自己组装?买个到手飞岂不是省去很多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就会有很多人不爱听了~这可不算被直升机玩弄,那么多人都喜欢折腾,都是被直升机玩弄了?
那玩直升 ...

有人喜歡折騰,

你是其中之一個   ,哈哈

------------------

買自己組裝的機比買 RTF 到手飛的,便宜很多呀,

------------------------

開公交車的,不負責維修公交車,開 747 客機的,不會負責維修 747 客機,

----------------------
你認清楚,你是想玩直升機,

還是你想折騰,

又或兩者都喜歡,

网友D:
舵机打嗝,换接收机或者电调试试

网友E:
看着像是斜盘有一个舵机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打嗝,换接收机或者电调试试

多谢寂寞兄~改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是斜盘有一个舵机有点问题。

三个斜盘都很顺滑,动作也很一致啊…… 飞起来之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个斜盘都很顺滑,动作也很一致啊…… 飞起来之后就不知道了……

顺滑不代表舵机就是好的,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你左右抖有可能是副翼或螺距舵机有问题,你可以换一个同型号舵机试试

网友:
我的JJ跟你這情況差不多!50油门也是這樣!转速提高後就消失了~現已經飛了幾十個起落也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的和你情况一样,舵机臂都抖断了,正在调试中,想换个陀螺仪试试

网友:
电机空转就抖舵,陀螺仪离开机身时油门随便推也不抖舵,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太详细的理论就不了解了,不过听你这么一说还有点明白了。。。
那下次我换个电调试试。。。   ...

我的就是好盈v3,油门到一定程度就抖舵,找不到原因啊!不带动力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滑不代表舵机就是好的,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你左右抖有可能是副翼或螺距舵机有问题,你可以换一个同型 ...

电位器坏的话,不带动力加油门也抖舵,我的就是油门锁定时舵机臂怎么动也不抖舵,带电机转时就抖舵而且震动刚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