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地图,还是地图!

楼主(2015-09-03):
今日下午到室外试飞我的四轴(零度飞控),在显示10颗卫星后飞悬停。确实很稳,几乎是钉钉子。
但是在手机地面站上却没有地图。看图

          如何解决?求助了。

网友A:
地图需要在飞行前联互联网缓存好,飞的时候连了wifi就不会读新的地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图需要在飞行前联互联网缓存好,飞的时候连了wifi就不会读新的地图了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能具体些吗?谢!

楼主:
回家后打开手机地面站,居然看到在室外飞行时的地图。小飞机所在的位置就是室外飞行的地点。

  准确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能具体些吗?谢!

就是说地图都是飞之前联互联网下载的

网友B:
看到室外飞行的地方是因为你在家没有GPS 他默认之前GPS定点的地方,很正常的。之前我们在山西飞的,回到东北首先显示就是山西,定位好以后就回来了。主要是你外场没有网络,要事先把飞行地点的地图下载缓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室外飞行的地方是因为你在家没有GPS 他默认之前GPS定点的地方,很正常的。之前我们在山西飞的,回到东 ...

如何下载至缓存?请教了。

网友:
你出去飞的时候手机连接遥控器中继,当然手机的数据流量就不工作了。在线地图是需要联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下载至缓存?请教了。

简单的说,就是比如你要去A地飞行,在网络的时候打开APP,在地图上找到A的地图,然后放大地图,地图加载完A地缓存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