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通道1电机不转 求大神速度帮忙啊

楼主(2015-09-03):
CC3D 通道1
电机
不转 换到通道2去正常 只接通道1 CC3D响都不会响
接其他任何一个通道都会响

网友A:
电焊焊的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焊的可好
同一电机 电调 换个通道就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CC3D坏了

楼主:
难道是要换飞控的节奏

网友B:
cc3d输出是芯片直连到PWM输出的,找个万用表量下确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