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 充电器 如何接线使用,还有 efuel 那个充电器

楼主(2015-09-03):
PL6充电器 如何使用,如何充电,说明书看不懂的,怎么连线充电还没整明白,还有 efuel  1200w(就是下面那个大一点的),也不懂怎么用,大一点的那个,它的上面 MAX  50A 对应的两个   金黄色接头,怎么接线啊,不明白。。新手,求大神们帮帮忙,指导一下怎么连线,如何使用,毕竟这玩意弄不好的话,是要爆炸的,太危险。。下面就是几张图,一个是PL6的,一个是 efuel  的,希望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pl6对应正负极接到电源的50a就可以了。开电源,pl6会滴的一下开机。具体的充电方法,设置方法,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会用b6的话,就简单一些了,基本的一些英文单词要懂...还有,充电过程中不要去调整主电压,efuel那个黑色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6对应正负极接到电源的50a就可以了。开电源,pl6会滴的一下开机。具体的充电方法,设置方法,一时半会儿 ...

嗯嗯,十分感谢,意思就是我的pl6  的最上面的焊有香蕉头的两根线接在  eufel 上的  MAX 50A对应的两个黄色接头上是吧。。。但是这好像也不好接在上面呀,大哥你是怎么接的呀,恳请说一下哈,哈哈,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十分感谢,意思就是我的pl6  的最上面的焊有香蕉头的两根线接在  eufel 上的  MAX 50A对应的两个黄 ...

那两个50A的有2种接法,一个是使用香蕉插插进尾端,一个是使用6mm圆孔的压接端子,这个线买PL6或PL8的时候应该有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50A的有2种接法,一个是使用香蕉插插进尾端,一个是使用6mm圆孔的压接端子,这个线买PL6或PL8的时 ...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两个香蕉头,可以插50A对应接头,后面那个小圆孔里,再拧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6对应正负极接到电源的50a就可以了。开电源,pl6会滴的一下开机。具体的充电方法,设置方法,一时半会儿 ...

还有,那efuel主电压应该设置多少合适呢,大哥,5200mah应该是多少?   10000mah 又应该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我知道了,就是两个香蕉头,可以插50A对应接头,后面那个小圆孔里,再拧紧是吧

不用拧紧,香蕉头的话直接插进去就好,拧紧是用来给压片用的,电源一般设置24V~30V,充电电流安全的话用0.5~1C,如果电池好的话可以上3~5C,用默认选项常规充电的话要长按INC和DEC进入菜单修改范围

网友:
用不起,听说这东西是个坑爹货

网友:
这么坑,这么贵的电源既然买了,就好好用吧!别浪费了,不过要提醒一下,这电源不能用到最大功率给电池充电,不然会烧了充电器和电源。这不是开完笑,不止一个模友用这个电源当PL6 PL8的电源用了满功率结果中招了,你去充电器、遥控器专区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拧紧,香蕉头的话直接插进去就好,拧紧是用来给压片用的,电源一般设置24V~30V,充电电流安全的话用0 ...

恩恩,好的,十分感谢,但是pl6上面的那两根  红黑线插头应该接在哪儿呢,我看网上的别人是插在并充板上,但是我这个并充板上不能插这红黑线呢??那我的这个pl6应该如何与电池接线呢,非常感谢,你可以看下我的并充板,上面有我发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十分感谢,但是pl6上面的那两根  红黑线插头应该接在哪儿呢,我看网上的别人是插在并充板上 ...

怎么说呢,就你图片上的接头,那两个裸露的香蕉插是连接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其出线位置在PL6顶端,PL6底部的带护套的两个香蕉插护套尾部其实有并联作用的,你可以使用同型号带护套香蕉插进行并联,使之可以同时连接两块电池,或者使用最简易的方法,使用并联电池线,建议你选择海天的那款并充板,他对每路主电源都加装了保险丝防止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就你图片上的接头,那两个裸露的香蕉插是连接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其出线位置在PL6顶端,PL6底 ...

OK ..恩恩,我知道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