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5-09-03):
华科尔D10遥控如何把开机油门必须归零 才能开机去掉呢
找不到怎么设置
请指教

网友A:
同是D10 应该没这功能 基本上控都这样的 安全第一

网友B:
不用找了,根本没有这个功能,必须油门归零才能开机!

网友C:
为了安全,厂家已经出厂已经固化,油门杆必选至最低点方可开机

网友D:
连玩具都这么设计的,怎么可能允许带油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