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L265装机

楼主(2015-09-04):
配置:
DL265碳纤机架
致盈动力22062200kv
DALRC BL12A电调
飞控MINI CC3D弯针
摄像头SONY 700线小板
图传鹰眼Q5.8G 600MW配蘑菇头
天地飞遥控接收
格氏1800mah3S锂电

网友A:
多重?这摄像头小心一炸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这摄像头小心一炸就没了

连1800mah电池617g

网友:
脚架 和摄像头 没几次就挂了

网友:
这机架设计得很新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1800mah电池617g

装的漂亮  我创新科400发射  乐天20a电调   带bb响  640g   昨天刚刚买了欧姆威200mw  坐等减重后多少    你的摄像头跟蘑菇头都重  不然肯定600以内

网友:
2206/这么暴力!用5寸?

网友:
不加电池378克

网友:
我用naza带gps,2200电池,飓风2206,好盈20才600克,你图传和摄像头重了

网友:
装的不错,就是太重了

网友:
我感觉qav250 pro 好点, 重心稳,比这个轻,要上就280轴距

网友(2016-07-28):
12A配2206,还是CC3D

网友B:
怎么都愿意把电池放上面啊,重心不觉得高吗?看着都上晃,有能力的话改成电池下挂试试感觉,比这爽多了

网友(2017-03-22):
咨询一下地面站的姿态数据和飞机选择的数据模块

网友:
装机有范
摄像头不要那样固定,炸了可能都找不到~
装机奔着减重量、耐炸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愿意把电池放上面啊,重心不觉得高吗?看着都上晃,有能力的话改成电池下挂试试感觉,比这爽多了

电池下挂容易摔坏,而且重心对手感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