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2天了!!APM到底怎么用PPM模式输入信号。。

楼主(2015-09-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短路输入信号的2和3信号,用1通道输入PPM

网友:
用跳线帽就行了  没跳线冒就焊吧  就是麻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输入信号的2和3信号,用1通道输入PPM

ppm是短接 输入信号 2 3通道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m是短接 输入信号 2 3通道的信号线???

对于PPM(所有通道共用一条线),使用PPM跳线帽连接APM上的输入信号针脚2和针脚3,在接收机上连接信号针脚3和针脚4。使用一条3P杜邦线连接信号、电源、地线针脚,从接收机上的通道1到APM上标记为1的三个针脚。接收机上的针脚定义在不同型号的接收机上是不同的,所以请翻阅你的接收机文档上关于PPM配置的章节。   摘自APM官方网站,有问题可以去那查。。。。。比问人准确得多,如果能看懂英文可以看英文原文版的,详细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