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m三轴云台调参问题

楼主(2015-09-04):
收了个kbm三轴云台,连好发现控制方向变成控制横滚了,想改回来。
请问调参板是专门的吗?普通ttl板能用吗?

网友A:
方向/横滚接 pin 交換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横滚接 pin 交換下試試

是说把信号线换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把信号线换一下吗?

是的..

网友:
支持学习一下,另外想问一下我这个三轴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快速转时云台不稳http://www.tudou.com/v/mFHjPe-E0MU/&rpid=441889559&resourceId=441889559_04_05_99==.html电机是三个5208,3S供电,电机功率调大改善不大而且会发热。PID 参数也调了也没用,另外有个现象是YAW轴电机如果软件内设置反向没有什么变化。求教。目前不能发贴所以跟了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