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协助转弯与绕点飞行

楼主(2015-09-04):
如题,求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这两个功能、设置方法以及实际飞行中的表现状态。谢谢

网友:
我也是听说这个功能没多久。从来没用过。还是手动的绕保险。

网友:
绕点在避障功能还没有完善的前提下,想上头条就试试吧

网友:
换控!混控!解决!

网友A:
绕点功能有点用的,电脑画圆肯定比人脑准,用来作360围绕全景图很有用,协调转向最好别用,除非你是纯新手,否则会飞坏手,实在要用只要开启副翼和方向混控,反正别在飞控里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点功能有点用的,电脑画圆肯定比人脑准,用来作360围绕全景图很有用,协调转向最好别用,除非你是纯新手 ...

FUTABA 14SG遥控器,怎么设置您说的混控啊?谢谢

网友:
明天APP这些功能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点功能有点用的,电脑画圆肯定比人脑准,用来作360围绕全景图很有用,协调转向最好别用,除非你是纯新手 ...

求详细做法

网友:
?from=s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