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修开关电源啊

楼主(2015-09-04):
手里有个500W12V的电源 现在通电之后就没输出 不知道哪里坏了 哪位大神会修 指点下

网友A:
一般都是管子坏了,建议万用表先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管子坏了,建议万用表先量一下

哪里的馆子

网友A:
贴在盒子上的那块大散热片,得把整个板都拆开来量。不是专业的建议注意高压区,拆开来先给大电容放电。

网友B:
没有一定的电路基础建议还是不要自己修。高压区比较危险,动手前一定要先给大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一定的电路基础建议还是不要自己修。高压区比较危险,动手前一定要先给大电容放电。

不放电会炸的 哈哈

网友C:
初看起来好象不止一组输出,可能分为“待机”与“工作”两组,没见有明显炸过的痕迹。信息有限,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看起来好象不止一组输出,可能分为“待机”与“工作”两组,没见有明显炸过的痕迹。信息有限,无法进行进 ...

不止一组输出

网友C:
主输出是12V的,你能看看待机的输出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输出是12V的,你能看看待机的输出有吗?

以前正常的时候 插上电风扇就开始转了 现在通电 风扇不转 输出也没有

网友:
最好是能有个万用表实际测一测,要是没工具肯定是没法搞的。
一般都分开来判断,就象ATX电源一样,先看“待机”有没有,没有就专修“待机”,
如果有那就直接搞“主输出" 。

网友C:
能拍出这两个上的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拍出这两个上的字吗?

我晚上回去拍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C:
刚想给你发消息,没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想给你发消息,没发出去。

我QQ 934415937

网友D:
不清楚楼主是否有一定的电子基础?主要检查开关管(一般是场效应管安装在那个铝制散热片上的3个脚的就是)如果场效应管击穿(用万用表测量3个脚之间呈现0阻值)那么就要换掉连接场效应管G集的集成电路,还有电阻表面颜色最后两位是金金的是保险电阻,电路出现短路故障这种电阻肯定是坏掉了,如果楼主看不懂我说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可能会报废掉这个电源的,不如找个修家电的修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楼主是否有一定的电子基础?主要检查开关管(一般是场效应管安装在那个铝制散热片上的3个脚的就是) ...

多谢知道 我是软件专业 电路稍微动点 万用表已在路上 主要是自己爱折腾 往今后多多指点

网友E:
这个电源简单,一般用的494系列芯片。

网友E:
16个脚的就是PWM方波发生芯片494,7500芯片,8个脚的是辅助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个脚的就是PWM方波发生芯片494,7500芯片,8个脚的是辅助电源芯片。

厉害 就是4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在盒子上的那块大散热片,得把整个板都拆开来量。不是专业的建议注意高压区,拆开来先给大电容放电。
...

如图 咋搞接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楼主是否有一定的电子基础?主要检查开关管(一般是场效应管安装在那个铝制散热片上的3个脚的就是) ...

哪个是保险电阻

网友A:
LED电源一般只有一路输出,但是内部会做一路给主电路供VCC的电路。目测此电源为比较廉价的反激+半桥的架构。按照楼主的描述,估计是给主电路供VCC的电路坏了,需要提供一下右边8脚IC上面的印字,顺便拍一张锡面的图,也就是把整个PCB反过来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源一般只有一路输出,但是内部会做一路给主电路供VCC的电路。目测此电源为比较廉价的反激+半桥的架 ...

那个8脚的没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源一般只有一路输出,但是内部会做一路给主电路供VCC的电路。目测此电源为比较廉价的反激+半桥的架 ...

这是背面

网友:
建议先做个比较简单的检查:(注意安全!)从接市电(220V)的位置查起,保险丝是否断了,是否有保险电阻烧断(作用与保险丝近似,在接电瞬间略有限流作用),接下来是一组高压整流部分,可能是4个整流二极管,也可能是高压整流桥堆,如果这部分整流组件(二极管或整流桥堆)故障,先不要换,需要再检查高压电解电容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再更换整流组件。也可一开始就检查电解电容的电压(注意安全!杜绝打火!),如果电压正常(约300V左右),就是后续的故障了,如果没有电子基础,建议到此为止吧。就算有电子基础,而不是专业熟练的修理人员。解决也有一定难度。

网友F:
鉴于楼主的具体情况,完全不建议楼主自行修理!因为等你修理完这个电源的话你会发现所花的金钱和时间远比你买一个新的高,而且高很多!如果,仅仅为了学习开关电源的知识,不如买个小套件自己玩玩。
很中肯的话,不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鉴于楼主的具体情况,完全不建议楼主自行修理!因为等你修理完这个电源的话你会发现所花的金钱和时间远比你 ...

嘿嘿 已经花的比买一个多了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嘿嘿 已经花的比买一个多了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比较简单的方法:先看看保险管的万融断状态,如是炸裂型的(就是在玻离管壁上有密集铜点及黑色烟雾的)多是整流桥坏!滤波电客坏的机率不高。如保险管是铺通融断的,又分两种,1,功率管坏(看你的图是用20A600V的两个管),2,是开关电源用的IC没有给出正常的信号脉冲;
我个人的修理经验是只要判断是功率管坏,会将IC与功率管同时更换;业余条件下除了万用表外基本没有其它的专业工具,比效难测量(正得小心高压电)。
还有一种坏法就是功率管串接的一个几欧的大功率电阻变值,阻值从几欧变大到几十K或几百K,这样表观出来的现象就是无正常输出,电源的保险也不烧。
还是要提醒楼主,电源内有220伏经过整流后约350伏的直流高压!足够要命的!如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强烈要求放弃修理!交给专业人员处理!

网友A:
先试试不插风机,量测风机座子的两个脚是否有电压。(通电测试注意安全,远离黑框高压区域)
如果没有电压可以量以下几个焊点是否短路(断电测试)

黑框区域是高压,注意

黑框区域是高压,注意

测试红圈内焊点是否短路

测试红圈内焊点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不插风机,量测风机座子的两个脚是否有电压。(通电测试注意安全,远离黑框高压区域)
如果没有电 ...

高压区昨天晚上测了 没有问题 电容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较简单的方法:先看看保险管的万融断状态,如是炸裂型的(就是在玻离管壁上有密集铜点及黑色烟雾的)多 ...

功率管 电容都好 高压区没问题 今晚测试 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输出是12V的,你能看看待机的输出有吗?

没有输出

网友A:
测试我之前传上来的图中红圈的焊点是否短路,一个二极管,两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我之前传上来的图中红圈的焊点是否短路,一个二极管,两个电容

那个二极管在瞬间会响 让后就不响了 电容没短路 只是一个有阻值 一个没有

网友G:
什么待机啊   他这是三正三负  三组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待机啊   他这是三正三负  三组输出的

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指教

你那外壳上有接点标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外壳上有接点标识吗

有 是三正三负

网友:
保险要是没坏你就检查下那几个蓝色的那几个有没有坏   管子坏的几率不太大   管子要是坏了  你就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二极管在瞬间会响 让后就不响了 电容没短路 只是一个有阻值 一个没有

再量测以下3点
如果可以,在检测风扇座子电压时通AC,看是电压是闪一下还是压根不动。

再看一下这几个点是否导通

再看一下这几个点是否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什么待机啊   他这是三正三负  三组输出的

三正或者三负是一块铜箔出来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一路输出。有三正三负是为了走大电流考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三正或者三负是一块铜箔出来的,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一路输出。有三正三负是为了走大电流考虑的。

有个人说是有两个点是待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人说是有两个点是待机点

你可以自己拿万用表去量,或者看楼主发的PCB锡面图就知道了。

网友:
辅助电源没有坏,高压三极管也没有坏的话,重点查494,及周边电路,把他更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量测以下3点
如果可以,在检测风扇座子电压时通AC,看是电压是闪一下还是压根不动。

黑色框中导通  红色未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色框中导通  红色未导通

看样子IC坏的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IC坏的概率比较大

准备换个IC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从表象来看,应该是振荡器没有工作,致使电路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不插风机,量测风机座子的两个脚是否有电压。(通电测试注意安全,远离黑框高压区域)
如果没有电 ...

通电测量风机座 是没有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
关注楼主工作,祝楼主及同好协作顺利、成功。

网友D:
很多天没有上线了!不清楚楼主的电源修好没有!楼主的这种做法其实最开始我和你差不多!当初没学跟电子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就爱弄些坏的家用电器自己捣鼓,虽然捣鼓不好吧,但自己图个消磨时间,但学了3年的家电维修之后就不再有兴趣去弄这些东西了!因为可能你自己动手修理一个(东西的)造价可能远远超过这个东西的价值!业余条件下咱没那些专业的仪表是吧?怀疑一个元件咱得用一个新的去替换吧?烧了怎么办.....钱来的呢,怀疑一个换一个代价太大了,我劝楼主如果只是想用这个电源做些东西不如在卖一个新的!要是纯是消磨时间就去百度查找你这个电源的型号看能不能找到!并且在论坛贴出来图纸让大家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天没有上线了!不清楚楼主的电源修好没有!楼主的这种做法其实最开始我和你差不多!当初没学跟电子相关 ...

明天换个ob2358 看看 不行我就买新的了 说实话 就是闲的蛋疼 来折腾 集思广益 万一修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IC坏的概率比较大

换了个2358 把494也换了 还是没动静 不知道了现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个2358 把494也换了 还是没动静 不知道了现在

2358?这个型号被你找出来了。
换了还不行,看看第一脚旁边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还对不对;
或者前面那个启动的电阻,看它的阻值还对不对;
最后再看看电流取样电阻R3,看看是不是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58?这个型号被你找出来了。
换了还不行,看看第一脚旁边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还对不对;
或者前面那个 ...

494现在不工作 494也是我才换的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58?这个型号被你找出来了。
换了还不行,看看第一脚旁边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还对不对;
或者前面那个 ...

r3电阻值只有1.4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58?这个型号被你找出来了。
换了还不行,看看第一脚旁边的那个电解电容容量还对不对;
或者前面那个 ...

1的容量是对的 启动电阻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r3电阻值只有1.4欧姆

R3电流取样用的,小阻值是正常的。都是色环电阻,可以根据色环读出理论值,再和实测值比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的容量是对的 启动电阻没反应

读出启动电阻色环,看看理论值是多少,如果确定断了,就照理论值换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出启动电阻色环,看看理论值是多少,如果确定断了,就照理论值换一个上去。

现在494也不工作了 量494的正负极 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494也不工作了 量494的正负极 没有电压

2358这一部分应该就是产生待机电压(或者叫工作电源)的,494的工作电源应该也是由它提供,没有这组电压,494自然是不能工作。
(由于没有具体的电路,只是从你拍的几张图片上粗略看出的,有可能说的不对,所以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