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50A电调怎么才改成3S电

楼主(2015-09-04):
我是450PRO  花牌50A带设置卡的电调。6S电机。。当时想的3S电池可以带动6S电机,(本人太白了)就买了4块3S电池。最终知道3S电池带不动6S电机。后面换成了花牌2221  3980的3S电机,可是装上我的3S电池还是带不动,真不会调了 ,,求大师们 帮帮忙,,我是新手,旁边也没老鸟。,,只有求助你们了  谢谢   怎么把6S 改成3S电呢

网友:
锂电池数 他自己会变的呀

网友A:
带不动是啥表现?

网友B:
带不动是什么意思?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是什么意思?什么现象

就是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推油门、电机转一下就停了

油门行程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校了吗

我看了说明书花牌50A电调带设置卡的。说明书没说怎么设定电池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说明书花牌50A电调带设置卡的。说明书没说怎么设定电池模式

加q1032962078

网友:
电调会报电池节数的,对比一下就知道错么。电机不转多半是虚焊。

网友:
不用改,矫正一下油门就行了

网友C:
通电后电调会响几声,就是电池s数,如果要调节的话要设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后电调会响几声,就是电池s数,如果要调节的话要设置卡

通电后一直在叫2声滴滴、3S电池、3S电机、花牌50A电调、

网友:
我想是不是油门通道反了 没调好 楼主最好多潜水吧

网友:
用设置卡 更改下电池类型,比如改成LIFE 保存后断电,
再进去设置为LIPO ,电池节数就被清空了!

网友:
说明书上我记得有写电池的问题 通电后会自检123 然后 滴滴滴滴滴滴 就是6S

网友:
你摇杆在哪里呢?最高还是最低?什么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