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挖掘机。

楼主(2015-09-04):
[audio]?x&sharefrom=android [/audio]?from=y1.7-1.2?from=y1.7-1.2

改了像真摇杆操控。

改了像真摇杆操控。

网友:
唯妙唯悄。

网友A:
挺好玩的,听到了嘎嘎嘎声音,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玩的,听到了嘎嘎嘎声音,要小心啊!

谢谢提醒。那个是过载保护齿的声音。我调紧过,也改了像真遥摇杆操控电池也改成11.1v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帮顶。这挖掘机还可以,起码可以体验一番挖土的乐趣。

楼主:
对啊。女儿玩具枪做出了贡献。把光头强的头借来一用。

楼主:
是借女儿的玩具枪人头改造的

网友:
你那个遥控器好像4 50块钱我记得限制电压6V你怎么改的

楼主:
遥控是原装的遥控。电池也没变。只是把开关换成电位器。集中到摇杆上控制,总共用了六个电位器。控制挖斗两个。回旋两个,大臂和小臂都是用一个电位器,所以电位器的碳膜要用刀在中间位置划两刀分开。使得左右两个脚不连接到一起。
如果改接线要注意一点。据说有人接错坏了一路。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2016-01-23):
过几天买一个玩玩

网友(2017-08-23):
第一个视频用的什么摄像头啊 ,怎么可以放得下车里面

网友(2018-04-21):
汕头汇纳玩具

网友(2018-06-30):
这挖掘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