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仿真液压挖掘机动工了!沃尔沃290Blc!更新喷漆效果!底盘更完美

楼主(2015-09-04):
沃尔沃290开始做了!现在只做了一个底盘!行星电机链条传动!波箱隐藏性可以做到更好了!以前一直做大机的底盘!现在开始做小型机的底盘!感觉有点难度!很多部位都受到了限制!陆陆续续做了四次!总算勉强搞下来了!打完腻子应该会更好看点!!如果有啥建议!模友们尽管说!未完!!其他部位还在设计!其次过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全新底盘准备亮相!

网友:
老子口水流的不要不要的,除了佩服楼主手工,更羡慕楼主的设备好齐全啊

网友A:
请问用多厚钢板?

网友:
钣金功夫不错。

网友:
这手艺,实在是高!这个电机驱动,不知功率够不?

网友:
用牛逼俩字已经无法形容我对楼主的膜拜之情了

网友B:
既然楼主要做超仿真...那你那副履带就应该换成这种.... ....不要再用国产那种粗制滥造的链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楼主要做超仿真...那你那副履带就应该换成这种........不要再用国产那种粗制滥造的链筋了

楼主链条已经很紧凑了 你当雷锋给大家做副压铸模具吧

网友C:
楼主行走电机多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楼主要做超仿真...那你那副履带就应该换成这种........不要再用国产那种粗制滥造的链筋了

我也想!!只是开模  铸造钱肯定不少!我又不是大商家!!所以花不起这钱!不过我这是已经自己改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行走电机多大力矩

大概30kg   经过链轮减速!我估计扭矩在40-45kg左右!我用手是抓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多厚钢板?

2mm足够了!其他需要更好细节的  1mm就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30kg   经过链轮减速!我估计扭矩在40-45kg左右!我用手是抓不住的

啥电机 力矩这么大

网友C:
履带买的吗 给个链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mm足够了!其他需要更好细节的  1mm就够

真是漂亮!! 請問樓主很多地方都有折彎, 而且都折的很工整 , 是直接折還是有開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30kg   经过链轮减速!我估计扭矩在40-45kg左右!我用手是抓不住的

能给个链接吗 30为啥我搜到的没这么大 你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履带买的吗 给个链接可以吗

便宜的只要一款吧   乐语模型   不过我不建议买他的   有钱最好买钢的   他的真心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只要一款吧   乐语模型   不过我不建议买他的   有钱最好买钢的   他的真心垃圾

淘宝上没找到其他的 能分享下电控设置吗

网友:
机械达人,太强了!要在二战时期会是
“德国佬喊你去造坦克”

网友D:
你好楼主  想问一下  液压套件用谁家的好点啊   都说LY   KS家的不行      想省点钱 但是怕买来用着不行   麻烦楼主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  想问一下  液压套件用谁家的好点啊   都说LY   KS家的不行      想省点钱 但是怕买来用着不行    ...

这两家垃圾是首屈一指的    我自己而言在用静点的   两个字稳定     这台我准备入手零度模型的    因为都是店家全部自己精加工的    液压方面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   油缸的我一直用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家垃圾是首屈一指的    我自己而言在用静点的   两个字稳定     这台我准备入手零度模型的    因为都 ...

你上一套机子所有液压套件都是静点家的吗     没关注过零度的    你对模界假的了解多少啊  给个评价  难以定夺用谁家的了   给个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上一套机子所有液压套件都是静点家的吗     没关注过零度的    你对模界假的了解多少啊  给个评价  难 ...

魔界的泵我用过!  阀没用过!感觉就是比较爆  油量爆   压力大   反之可能做细腻动作就稍微缺欠吧!  静点供油稳定!   顺便说一下  会玩懂挖机的都会用四路阀!!如果你玩过三路 再到四路阀!这个以后就会领悟我说的了!!!零度家的我也玩过   跟静点差不多!  静点零度都可以啊  这是我个人见解!!零度的好评率也不错  反正我也准备入手

网友E:
请教一下四路阀和三路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金属底盘,感觉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四路阀和三路阀有什么区别

三路阀很简单  高压油经过阀  任何一个阀门触动进行堵住高压油  从而产生动作!  相对来说  原理简单!缺点反应迟钝!四路阀   其实就是三路阀  多了一路即第四个阀门  第四个阀门相当于一个总开关! 当然需要遥控混控才能玩!  工作原理   123路任何一个舵机有动作!!第四个舵机才马上堵油!高压油就会憋在阀里面!这时候换向阀处于蓄压状态!联动就会轻松很多!!三路阀却不能敏捷联动!区大概就是这样!!四路阀就是多了一个专门堵油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路阀很简单  高压油经过阀  任何一个阀门触动进行堵住高压油  从而产生动作!  相对来说  原理简单!缺 ...

谢谢了,这样说确实4路阀比3路阀玩起来做复合动作更加灵敏、更加逼真

网友:
求图纸,812289586@qq.com

网友:
楼主接订单吗?

网友(2016-08-03):
如果履带有模具,倒模成本高吗?

网友:
希望楼主分享下图纸,进入了你说的邮箱,不知道怎么弄,非常感谢!

网友(2017-07-19):
给你看更小的

网友:
里面的伞齿是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