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D10 RX1002和蓝Kbar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5-09-04):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221811uncmhttjpfmkp1te.jpg
求接线方式

网友:
详情请阅读说明书,不懂可以找度娘,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A:
淘宝上看得到  貌似和K8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看得到  貌似和K8一样

网友:
10通太浪费了,直机只要6通,建议把AUX2通道和GEAR通道换一下,这样中间就不会空了

网友:
友情提示,rx1002抗干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弱,一定要远离电机。切记!

网友:
D10可以直接用卫星。。。。。。

网友:
用卫星多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