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5-09-04):
悟空M供电,如果用12S锂电,如何识别电压呢,请问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pmu接到12s两块串联靠近0v线的那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接到12s两块串联靠近0v线的那一块
能说详细点吗/画个草图也行啊,就怕万一接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