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叠280 重整装机 无相机 多有点挤

楼主(2015-09-04):
话不多只看图吧  多多提议
传图太慢就3张吧

网友:
炸鸡的话肯定很疼

网友:
不管什麼雞炸了都很疼

网友:
折叠机架里面挤,折叠的时候容易磨到电调(电机)线。

网友:
这是GE260吧,260轴距的吧

网友:
麻雀虽小,五藏具全!

网友:
上层呢?不见了?

楼主:
上传炸机图  多说很疼  我绝的折叠的好处就是吸能 , 还有头一次摔  这桨不错还没断。 可是银燕的电调 不明不白的没用了  还是左下角这个没摔到的这个

网友A:
我也有个银燕的不明不白的缺项。。。4个电机都接上去都缺,接到别的电调根本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银燕的不明不白的缺项。。。4个电机都接上去都缺,接到别的电调根本就没事。。。。

我的剥了皮  看看里面多是好的     就是上电不会自检  啥多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