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屏画面清晰度

楼主(2015-09-04):
图传回来的画面闪烁还伴有波纹,各位指点下怎么解决干扰啊

网友A:
坐等老魔答复,我的也是,在原地信号都不能100%稳定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老魔答复,我的也是,在原地信号都不能100%稳定

就是这个样,期待老魔给指点下

网友:
我也特别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把图传云台DU立供电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肯定是干扰或者是电源问题,检查图传 osd有没有受到干扰,接线是不是都牢固,图传单独供电,地面确保无抖动再飞

楼主:
听一个朋友讲在视频信号输入线上做的处理

网友B:
水波纹是震动造成的,横纹和闪烁是干扰造成的,找到原因后,根据原因采取对策。
比如:减震,调整图传频道、设备合理布局、规范布线,独立供电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波纹是震动造成的,横纹和闪烁是干扰造成的,找到原因后,根据原因采取对策。
比如:减震,调整图传频道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波纹是震动造成的,横纹和闪烁是干扰造成的,找到原因后,根据原因采取对策。
比如:减震,调整图传频道 ...

显示屏还是波纹

网友:
相机的AV输出线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