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痛叫“转向错误”,有一种更痛叫“转向全都错误”

楼主(2015-09-04):
兴致勃勃的装好机,调好参,装好螺旋桨,然后准备试飞,结果风全是朝上吹的…………

后来一番整理才发现所有电机的转向全都错了……对于我一个手残焊党来说……

我就艹了!   算了   不说了   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呀   这机架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不准笑   我还没哭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   这机架漂亮啊

是不错,蛮好的,折叠方便

网友C:
把上面3个重焊,再上下电机互换一下,可以少焊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上面3个重焊,再上下电机互换一下,可以少焊3个

零度的X4v2的转向   电机都是逆时针转   我这边全是顺时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度的X4v2的转向   电机都是逆时针转   我这边全是顺时针的……

那就抓紧开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抓紧开拆!

不知道媳妇回家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被打死……中午还牛逼哄哄的说调试好了   下午下班带她去飞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媳妇回家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被打死……中午还牛逼哄哄的说调试好了   下午下班带她去飞飞机~

把脚架倒过来装,反过来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媳妇回家看到这一幕会不会被打死……中午还牛逼哄哄的说调试好了   下午下班带她去飞飞机~

不飞飞机还可以干点儿其他事嘛

网友:
上下电机交换一下

网友:
请问此机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