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速度有没有破百

楼主(2015-09-04):
?from=y1.7-1.2                                                                                                    65cm电O配置  3660  3500kv电机  200a水冷电调  37 cnc铝桨  跑船视频 5400mah 30c  4s电池

网友:
感觉没有

网友A:
场地太小了  不够野兽咆哮

网友:
肯定破一百米的啦!牛叉!

网友:
这速度 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地太小了  不够野兽咆哮

是的

网友:
不是CAT或者虾,想破都难

网友B:
从时间与距离上判断,80左右,如果有个好场地,直线加速应该能破。姿态也不错,调的很好,值得肯定

网友C:
破百还达不到!真的到100公里了,你这么小的场地几秒就撞岸了

网友:
声音还不错啊

网友:
感觉像是涡喷战机掉水里了·················这个猛搂············

网友:
这船型破百难

网友D:
你这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啊,好猛,比陆地上的车都快

网友:
安个翅膀能飞啊

网友:
绝对超过100KM

网友:
爆发力很强

网友E:
找个大点的水面拉开跑看看。

网友F:
请问楼主水刀绑胶带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水刀绑胶带有什么用处?

防止扎到手

网友:
我看有1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地太小了  不够野兽咆哮

那也是  一两秒就差不多到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时间与距离上判断,80左右,如果有个好场地,直线加速应该能破。姿态也不错,调的很好,值得肯定

肯定不止80   跟3s电跑70多的mono1直线比过快不少  起码有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百还达不到!真的到100公里了,你这么小的场地几秒就撞岸了

达不到应该也有90+  之前跟跑70多的mono1直线比过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电机和电池啊,好猛,比陆地上的车都快

3660电机    4s  30c锂电

网友G:
请问这是哪个公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大点的水面拉开跑看看。

嗯   那湖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是哪个公园?

丽江花园

网友G:
不错的地方,可惜小了点。
你上次介绍的qx电机不错啊,我也弄了几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地方,可惜小了点。
你上次介绍的qx电机不错啊,我也弄了几个玩。

是阿  那电机性价比几好  我也看过你的帖  你们不是在雅居乐那湖玩船吗    但是去那里玩过几次也碰不见你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阿  那电机性价比几好  我也看过你的帖  你们不是在雅居乐那湖玩船吗    但是去那里玩过几次也碰不见你 ...

惯例是周六上午去的。欢迎过来。
那电机我前天还用445mm桨测试哩,真心喜欢。
你这船3660是什么何牌子的?我见过好多烧高kv的3660的例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地方,可惜小了点。
你上次介绍的qx电机不错啊,我也弄了几个玩。

系米即系我买个个2827?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米即系我买个个2827?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惯例是周六上午去的。欢迎过来。
那电机我前天还用445mm桨测试哩,真心喜欢。
你这船3660是什么何牌子 ...

哦  怪不得了  都系下午过去的  赛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惯例是周六上午去的。欢迎过来。
那电机我前天还用445mm桨测试哩,真心喜欢。
你这船3660是什么何牌子 ...

带445桨 电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445桨 电机正常吗?

我只是测试扭力,仅2s电,一两分钟而已,电机微温。

网友I:
30米每米,就破100。
你这个最多3-40

网友:
差不多快达百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30米每米,就破100。
你这个最多3-40

24秒和53秒两个瞬间还是值得细看的。

网友:
目测时速60左右

网友:
找到一个视频,是偶的一帮老友跑到99.8的,正好拿来比较一下

?from=y1.2-1-105.3.1-1.1-1-1-0-0

网友H:
个个2827可以上45浆?我的可是3500KV呀~我的船3斤多~起步35浆有点慢,真的可以的话我也上个40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个个2827可以上45浆?我的可是3500KV呀~我的船3斤多~起步35浆有点慢,真的可以的话我也上个40的..

我刚好测过从35到45的两叶三叶的二十几只桨,还没测试完成,鉴于你是暴力分子,推荐你用438两叶的好了,既然起步不好最好不要用438三叶的

网友:
跑多少公里并不重要,实在不行船上装个GPS,不就完了。一般的GPS要200克左右,微型GPS大约40克。

网友:
每小时至少100cm~~~

网友:
每小时至少100cm,,,,,,,,,,,是多少呀,

网友:
加速性能还可以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刚好测过从35到45的两叶三叶的二十几只桨,还没测试完成,鉴于你是暴力分子,推荐你用438两叶的好了, ...

轴共振对轴影响大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轴共振对轴影响大不?

前几天~手痒~!看到船的电机座是用AB胶粘的,应为之前轴用AB胶粘的没几天就会松,结果调了点环氧,涂到那些粘合位哪里(E51环氧流动性好强,又因为船是阶梯船,装的30CM硬轴,为了保持出轴3点一线,电机座在前阶,所以剪了一块铝板做了个平台粘电机座。)结果等下次放船的时候发现电机外壳被粘上了!联轴器又用螺丝胶粘上了..直接拆电机螺丝吧,正常反应下拆掉螺丝摇了一下电机然后重新装好后发现轴共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手痒~!看到船的电机座是用AB胶粘的,应为之前轴用AB胶粘的没几天就会松,结果调 ...

你摇电机之前是不是吃了菠菜

网友:
99.8那个比较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摇电机之前是不是吃了菠菜

不知道轴共振对轴危害大不大?还有一根新的烟味轴心..不打就不换上去了

网友:
破百估计悬,90左右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轴共振对轴危害大不大?还有一根新的烟味轴心..不打就不换上去了

共振对电机、轴承甚至对船体都危险。但5mm电机轴和4mm铁轴不是那么易用手摇弯的,你可能没连成一线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共振对电机、轴承甚至对船体都危险。但5mm电机轴和4mm铁轴不是那么易用手摇弯的,你可能没连成一线吧

不知道..又有可能是,当时那个电机4MM轴那边套联轴器的时候是敲进去了...现在用手能慢慢的拧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过99.8那个,你这个确实60~70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又有可能是,当时那个电机4MM轴那边套联轴器的时候是敲进去了...现在用手能慢慢的拧出来不知道是 ...

重新装一下联轴器这情况不见了!

网友:
速度好快,不怕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