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已经装了两天250了!

楼主(2015-09-04):
事情是这样的,3d飞控设置的时候,怠速油门我给弄的最高不懂。然后出去试飞一下直接炸鸡!完事电话求教,接着回去电脑设置。但是问题来了,设置完了,遥控器没有反应了。但是3d跟电脑是有反应的,我也设置解锁了。还有就是这个接收,在我关闭遥控的情况下,红灯也不亮。但是在冲浪者上,这个接收是好用的。请问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本着能自己解决不麻烦别人,但是怎么这个问题都来了?是不是接收没有供电?我该怎么解决?拜谢!

网友:
你这机机理一下线吧,不然浆割了线就完了

网友:
解锁设置错了,这个是一方面,另一个可能是你线接触不良

网友:
另外以后设置好,可以抓手上,再用遥控这样简单测试后再实测,不要以为设置好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A:
你这问题太多了,,一个一个的理清楚吧

首先是确定接收机是否工作正常,,找个电调和舵机来测试一下。如果不能成功对频,那请先对好频。

接收机正常以后再重新设置解锁方式,,关闭怠速。

如果不能解锁,请先尝试设置一直保持解锁状态测试一下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可以正常工作,再重新设置解锁,如果设置好以后不行,,请考虑重新刷固件,,CC3D这个解锁的问题是很头疼的,有时无解

网友:
接收放里面好一些

网友:
解锁设第二个,不上锁的,看下

网友:
天7接收用穿越上实在太大了~

网友:
你接收如果燈都不亮。那當然要先測試接收單獨供電看正常不,你炸機前在衝浪者是好的,不代表炸機後還是正常的。你這問題只能一個一個的解決。還有你的線的確危險。穿越機的線不能是兩側出線。槳好容易會打到。盡量的從前後出線。或者不越出機身兩側的布線。你的飛控上標著的箭頭不一定需要指著機頭的。這樣飛控就不需要在機架兩邊出線了。到時在地面站上調下安裝方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太感动了!接收换在冲浪者上就好用。在这个250就不好用,灯也不亮。

楼主:
实在无解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多了,,一个一个的理清楚吧

首先是确定接收机是否工作正常,,找个电调和舵机来测试一下。如 ...

问题是先是接受是好的,换在250上灯不亮。要是灯能亮没准就好用了。接收没供上电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好盈15安。电调。就有两根线,完事拿了一个银燕12安,插在六通道上。当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先是接受是好的,换在250上灯不亮。要是灯能亮没准就好用了。接收没供上电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

你的什么电调,是不是不带bec的?你说只有2根线,需要自己单独给接收机供5v电,而你说接过12v电,我怀疑你接收已经被烧了。

网友A:
看错了,不是12v电,应该没烧,你买个降压模块12v降5v的,给接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不是12v电,应该没烧,你买个降压模块12v降5v的,给接收供电。

行,谢谢啦

网友:
我感觉一张图上你的接收机线都是窝在一起的,信号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