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零度充满希望 有对它彻底失望,,也许我没交磁的 关系,再测

楼主(2015-09-04):
既昨天在大宁公园(上海)飞不起来 ,我想算了 ,最多有时候有 飞豹会光临上空,禁 飞也就算了, 今天到 f1 飞场,继续不给我飞 ,旁边 的 一位女抹油, 直接把他的 精灵几来着,拉到200米以上,一个蚂蚁大小的 高度 。。。我看着我的 零度,只能说。。要是打仗靠它,我们又要被侵略了。。。。

网友:
不知所谓

网友:
悲伤的故事

网友:
本来就不是打仗的东西.........

网友A:
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找到了吗?

刷完固件后 没有教磁,这个机器就不给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完固件后 没有教磁,这个机器就不给飞了,,

零度感觉怎么样?我之前飞的cx20失控 飞丢了,现在想着换个飞机玩了,纠结买零度还是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感觉怎么样?我之前飞的cx20失控 飞丢了,现在想着换个飞机玩了,纠结买零度还是精灵。

入门玩玩可以 ,如果不想 换机 ,还是一步到位算了 ,它程序有限高 120 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度感觉怎么样?我之前飞的cx20失控 飞丢了,现在想着换个飞机玩了,纠结买零度还是精灵。

我就是澄星CX20你失控原因是因为遥控,只有买个增程,就不行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澄星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穷鸟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澄星CX20你失控原因是因为遥控,只有买个增程,就不行出现这个问题,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澄星还是 ...

可是我是新款,PRO 版 可以1500m遥控,我5米不到就失控,这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是新款,PRO 版 可以1500m遥控,我5米不到就失控,这不应该吧?

和我以前一样,我也有过近距离失控现象,但是GPS及时接入,都安全飞回来,后来实在想不通什么原因,看别人也有这个现象,估计是澄星的控,抗干扰能力太弱,我就像你信号弱,我就带你放大,就在宝上面买了一个信号放大器2W那种,又不贵,改好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现象,在移动的大型发射塔下试,都没有问题。贵的玩不起,只能搞贫民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门玩玩可以 ,如果不想 换机 ,还是一步到位算了 ,它程序有限高 120 m

可以调,最高500,已经够用了。

网友:
我第一次买精灵三,看了好久精灵,特别想买,这次咬牙买了hd版。北 京蓝天飞扬买的,禁运的时候,北 京拿不走,让他们从别处发,到的是新版精灵三。兴高采烈的测试,发现图传不能用,全是乱码,满屏的紫色和绿色的方块。飞行时一开始还可以,老说图传有干扰,我跑出去老远,绝对没干扰了。再次飞行,发现超过5米就失控!!!赶紧跑过去,把飞机降落。有惊无险。我去北 京蓝天飞扬,人家态度挺好,就是大江难搞,蓝天飞扬的工作人员都烦他们。好说歹说,他们让大江给我换新机器了,我特意要了旧版,试了试,没事,回家测试。大江的数据线不行,不能用,我买了一根好的数据线,到现在没问题。飞机没有问题了,也不需要预热,挺好,就是拍1080*1920不行,也是满屏的紫色和绿色的方块。1080*720就没问题。图传卡卡的,有白色的方块,在哪都有。
   买了几块电池,用的都没问题,有一天借给我们一个大哥,他说正常使用,插飞机上面的时候还看了一下电量,然后插飞机上面,启动。可是问题来了!!!电池1,4灯不亮2,3灯闪烁,然后就全灭了,电池没反应!!!后来问蓝天飞扬,人家告诉我要返厂,可能还不给修,网上有说嫌麻烦不管修的先列,可是这个电池刚用两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问题了,比较郁闷,等待解决中。
    我的飞机如果有问题,我绝对不修了,争取不炸机!!!到现在,4个电池,50起落,未出问题,每次飞行前,认真检查,一定校准!!!希望我的飞机不出问题吧!!!
    ps:我把自己的感受和问题写出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再ps:我希望大江能做到更好,让我们买得起,玩得起,修得起,用的起,飞的起。希望大江能把零件报价单发出来,并且单独卖零件,给我们技术宅一条活路!!!大江有对,有错,事物的两面性,谁说得清楚呢!!!

网友:
LS哥们感受很省,另外同意大疆把零件开放,按需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