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不上,求教

楼主(2015-09-04):
如下图,点搞??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cc3d的通病,重启电脑一般可以解决,不行的话再重启,

网友:
重启电脑 换数据线 换电脑 不行可以换naze32了

网友:
点击在连线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CC3D第一次连最新地面站,那就要先进地面站,进向导里升级后再继续,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话说楼主难道也爱看 海贼王 你吃了哪种果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买的CC3D第一次连最新地面站,那就要先进地面站,进向导里升级后再继续,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已经连上了。海贼王,每期都追着看.....就是每周一集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连上了。海贼王,每期都追着看.....就是每周一集太少了。

我也是第一集都看,以前可在线,现在得下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集都看,以前可在线,现在得下载看了。

搜狐视频,可在线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狐视频,可在线看。

哦,又学会一招,谢谢哈

网友:
红色的是保护电机吗?哪里买的

网友:
通电再插USB连接试试

网友B:
搞定了吗?我也是看不到com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吗?我也是看不到com口啊

我今天连接不了也是看不到com口换了连接线就可以了试试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连接不了也是看不到com口换了连接线就可以了试试看吧。

你什么系统啊,我win7,第一次用 还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系统啊,我win7,第一次用 还没成功过

我的也是win7系统64位的,你换线试过了没有

网友:
我的第一次也是搞不定,要驱动,但是没驱动我看见也能调参,所以讲究用了。

网友:
用MAC省事。

网友D:
连电池 再接USB

网友B:
我搞定了,最后用驱动人生强制驱动搞定的,还是用WIN7 64位的系统。但是只能用中文版的地面站,英文版的打开就自动关闭,说缺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