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10+rx1002怎么支持ppm

楼主(2015-09-04):
用在naze32上,pwm通道太少了d10必须要刷固件才行吧?rx1002接收机要换吗?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转接板PWM转PP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转接板PWM转PPM

相信楼主是为了布线整洁才要PPM的吧,但是PPM只支持8通道哦。
用转接是可以有,但是布线依旧繁琐,还多了个设备。
但是DEVO10 刷了固件,有个叫做F801的山寨DSMX的接收机可以支持PPM输出,但是每次都要按一下开关。比较麻烦。但是能够达到楼主要求!

楼主(2015-10-16):
引用 网友B:
相信楼主是为了布线整洁才要PPM的吧,但是PPM只支持8通道哦。
用转接是可以有,但是布线依旧繁琐,还多 ...

谢谢~~我d10还没刷 ,现在上面插了8根线 。意思是d10刷机后支持dsm协议,和f801之间通信是用dsm协议。然后f801按开关可以将自己输出的信号变成ppm给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d10还没刷 ,现在上面插了8根线 。意思是d10刷机后支持dsm协议,和f801之间通信是用dsm ...

是的, 亲测血淋林的例子,F801这个山寨接收太山寨,用一次失控一次,楼主不要再买这个接收了, 可以尝试一下橘子的接收,这个口碑还是不错的!现在地平线也出了支持PPM输出的接收机,估计国内很快也要上市了!

网友C:
方法很简单,把RX1002的插针全部拔掉,吧PPM转接板直接焊在RX1002 上面,这样体积很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简单,把RX1002的插针全部拔掉,吧PPM转接板直接焊在RX1002 上面,这样体积很小,哈

你试过哇?

网友:
正在使用中,哈

楼主:
俺焊工不行 怕烧了....

网友(2015-12-09):
RX703/705

网友:
据说华科D10失控严重?能用在汽油飞机上么?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B:
相信楼主是为了布线整洁才要PPM的吧,但是PPM只支持8通道哦。
用转接是可以有,但是布线依旧繁琐,还多 ...

不单单布线简单啊,ppm可以开oneshot的,pwm不可以,还有就是F3飞控,pwm连接很蛋疼啊,两面都要接线。。。

网友D(2016-03-02):
请教下,是不是只要买个RX703接收机,就可以和D10对频工作了?需要刷固件还是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是不是只要买个RX703接收机,就可以和D10对频工作了?需要刷固件还是直接就可以用了?

不用刷固件。
不过貌似失控保护是默认第5通道,不能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刷固件。
不过貌似失控保护是默认第5通道,不能修改的。

感谢

网友(2016-05-26):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简单,把RX1002的插针全部拔掉,吧PPM转接板直接焊在RX1002 上面,这样体积很小,哈

请问rx1002加转换器后,输出的ppm信号还是10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