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450的问题

楼主(2015-09-04):
飞的450,电机老款花牌2520,电调V3 50A,11T斜齿,121T大齿,用的精灵定速模式,电调收的2手的,现在定速45练习悬停,1200电池,为什么飞3分半下来电压就只有3.85了,貌似不太正常,而且跟本地魔友出去飞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机子转速高的离谱了,飞3D也就开的55定速。

网友:
电调没校准

楼主:
什么意思啊,能细说下么,新手不懂啊

网友:
3.85没事,报警电压设3.6。飞完下来过会电池电压就上来了,应该在3.8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能细说下么,新手不懂啊

看电调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调说明书

油门校准就是把油门曲线改成默认直线,开控摇杆最高点,然后接电滴滴两声拉到最低点吧。

楼主:
好像理解错了,我说的是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油门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