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方向抖动问题,再来两个斜盘特写视频

楼主(2015-09-04):
关于昨天发过的副翼方向抖动问题,今天做了一下试验,把山狗装在机身上对着斜盘前方位置,分别拍了一下实际悬停和去掉大桨后的斜盘的实际动作视频,
可以看到,当起飞悬停时,两个前方的舵机剧烈抖动导致飞机副翼方向也抖动,
而摘掉大桨后,让机机转起来,把油门推到实际悬停时的位置,手拿起机身不管怎么晃动斜盘反应都正常修正。。。
看视频:
悬停时:
www.56.com/u33/v_MTM4NjYwNzQy.html
去掉大桨后:
www.56.com/u34/v_MTM4NjYwOTE5.html

两种情况区别:
1.震动大小不同
2.舵机负荷不同

明天最后再试试旋翼头和大桨的排震,再不行真要试试换电调或陀螺接收系统了。。。

网友:
换个大桨试试

网友:
电调,舵罗,或震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上桨就开始抖

网友:
換大槳,

另外,,用兩張 3M 貼,重疊貼 3G 感應器

降低 3G 感度,不要太敏感

网友A:
我的6s动力,舵机和陀螺在3s上一切正常,可是装在6s的450l上油门大时三个斜盘舵机就一起抖舵,弄好几天了,现在换新陀螺仪和电机,震动在500时就抖舵,450l是收的95新二手机带的好盈v3电调,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
刚装好时舵机臂都抖断了,大桨都蹭尾管了,好危险啊!现在都不敢装旋翼头和大桨转了,我现在连主轴都卸了,就电调直接驱动亚拓460电机,震动4-500就抖舵

网友B:
不上大桨,没见什么抖动。会不是大桨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大桨,没见什么抖动。会不是大桨的关系

现在解决了,是陀螺仪出场默认参数和kst舵机配合不好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s动力,舵机和陀螺在3s上一切正常,可是装在6s的450l上油门大时三个斜盘舵机就一起抖舵,弄好几天了, ...

我的解决了,是陀螺仪和舵机参数配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是陀螺仪和舵机参数配合的问题…

怎么配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是陀螺仪和舵机参数配合的问题…

我还以为是电机震动大呢,买了新电机也那样,不是电机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电机震动大呢,买了新电机也那样,不是电机的事啊,

晕啊!电机都三个了,现在正在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电机震动大呢,买了新电机也那样,不是电机的事啊,

只有电机时震动4、5百是有点大,但也属正常不至于抖舵,你先说说什么配置,具体怎么抖,是同上同下抖还是交叉性地抖

网友C(2016-05-06):
你是吴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吴中的?

在新区,你在吴中?

网友:
哪些默认参数? 在哪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新区,你在吴中?

是的  我在穹工山靠太湖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