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爽飞拉烟,diy遥控器。

楼主(2015-09-05):
今天天气真晴朗,天空一片蓝色,能见度很高,特地拍了爽飞视频,并且拉了两个烟弹。

由于单飞,没人帮我拍照录像,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最后这样diy,可以一边操作一边录像,非常简单。
手机是小米note,1300像素拍的还不错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没人帮我拍照了

下面是视频截图

顺便带个视频,视频就是我边飞边拍的。

完贴。
最后祝魔友们爽飞。

楼主:
图片挂了,补上。

网友A:
真会琢磨。 拉烟哪里有卖?

网友B:
阅兵拉烟

网友C:
求拉烟和点火器

网友D:
应该远离电力线

网友E:
是手机的色还原有问题?怎么画面并没有看出楼主所说的那个 好天气,而是一片灰蒙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会琢磨。 拉烟哪里有卖?

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拉烟和点火器

某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远离电力线

旁边的电线是报废的,不过有一次差点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手机的色还原有问题?怎么画面并没有看出楼主所说的那个 好天气,而是一片灰蒙蒙的

图片是截图,还压缩过的,所以看起来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

找不到合适的,赐个关键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合适的,赐个关键字呗

先找点火器,烟不是公开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找点火器,烟不是公开卖的。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F:
不错,请问LZ拉烟时长多久?我的就5-6秒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请问LZ拉烟时长多久?我的就5-6秒

56秒是烟屁,我用的是50g烟弹.平均一分钟,烟量一般,买100g的比较好,时间长烟量足够!不过只适合大飞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56秒是烟屁,我用的是50g烟弹.平均一分钟,烟量一般,买100g的比较好,时间长烟量足够!不过只适合大飞机 ...

56秒是烟屁,还有烟屁这么一说哈

网友G:
新人请教,我也想在我的塞斯纳上面拉烟,请问需要买什么东西,怎样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56秒是烟屁,我用的是50g烟弹.平均一分钟,烟量一般,买100g的比较好,时间长烟量足够!不过只适合大飞机 ...

太坑爹了,我的就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坑爹了,我的就几秒钟………

烟屁就是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56秒是烟屁,还有烟屁这么一说哈

那种迷你型的就是烟屁,50g和100g的就是烟弹或者烟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请教,我也想在我的塞斯纳上面拉烟,请问需要买什么东西,怎样控制

如果载重不大就只能用烟屁,烟屁装在重心位置,喷烟口高温会烧泡沫,必须用锡纸或可乐罐做保护,然后接点火器,用56通道,设置一个三段或者两段开关就行,起飞后按开关烟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载重不大就只能用烟屁,烟屁装在重心位置,喷烟口高温会烧泡沫,必须用锡纸或可乐罐做保护,然后接点 ...

学习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阅兵拉烟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的

一般般,你也可以,

网友I:
咋一看标题,我以为是遥控器拉烟

网友J:
弄个火箭打出去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弄个火箭打出去啥样?

火箭还没试过,现在手上有两个火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咋一看标题,我以为是遥控器拉烟

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