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入穿越机 请大神进来看下 指点一下

楼主(2015-09-05):
问一下 我用t14sg控 r2008sb接收机 不知道和穿越机兼容不 cc3d

网友A:
没有听说过不兼容的

网友B:
我连控都不晓得

网友C:
控都是通用的

网友D:
。。。怎么会不兼容

网友E:
兼容这个问题只有集成控制板才会有,你这接收机是分开的根本不存在兼容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F:
我俩换一下吧

网友G:
用副厂接收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