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三轴的尾部螺旋桨换成上下共轴双桨,偏航怎样实现?

楼主(2015-09-05):
请教高手们,Y3模式,三个
电机
均为单桨。
现为了平衡扭矩,将尾部螺旋桨换成双电机、上下共轴双桨,取消尾部
舵机
,我知道俯仰只需尾部电机加力,横滚只需一侧电机加力,但是偏航怎样实现?

网友A:
飞控选择Y4模式

网友B:
Y4 不少飞控都支持的 不过稳定性一般 不如直接Y6吧

网友:
尾巴上 上下电机转速不同 即可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