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9-05):
在网上买的这个云台 想装到遥控车上 怎么倒装呀 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把z轴设置反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调参软件里把z轴设置反向就行了。

多谢

网友B:
反向安裝好~相機裝上.上電~有時就自動可用了~你可試試

网友C:
不嫌重啊,电机外面搞嫩大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安裝好~相機裝上.上電~有時就自動可用了~你可試試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嫌重啊,电机外面搞嫩大个壳?

成品东西呀

网友:
用起车载云台了哈,倒装的效果不及吊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