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的“艺术品”,就怕一飞成废品~~~~~~~~~

楼主(2015-09-05):
翼展900MM,用的2212电机KV2450,请教一下2200的电池会不会重了

网友:
要是放着不飞那是展品

网友A:
别逗了,2000+KV用8寸桨,不炸都怪了。。
没烧电机电调万幸

网友:
好一架竞速机      把桨换成6050时速轻松120

网友:
机身再细点,桨6寸

楼主:
就是用的6*4的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逗了,2000+KV用8寸桨,不炸都怪了。。
没烧电机电调万幸

你怎么看出8寸桨的

网友:
我看不像艺术品,鱼嘴好别扭,吓唬人行。随便说说,切勿当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出8寸桨的

看着至少是8寸只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至少是8寸只大不小。。。

照像的视觉误差

网友:
做得不错,电机KV值高了点。

网友:
这样材质的竞速机,强度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像的视觉误差

推荐用1400KV+9寸桨 这样比较好飞

网友:
机翼做得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