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臂断了,网上现在买不到了,准备自己DIY几个

楼主(2015-09-05):
我现在用的这款四轴机架网上买不到了,已经等了好多天了,没见有上架的,准备自己买碳纤板雕几个,原来是1.5mm厚的,准备用2mm的3K碳板雕。应该硬度好点吧。原来还怕它变形不敢暴力飞。

搞过的机友给些建议。

再上一张图,看看哪款好看

再上一张图,看看哪款好看

网友A:
这样设计受力依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受力依旧不好

是不是应该把机臂上的L孔搞小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把机臂上的L孔搞小了呢

最好不要用L型孔,圆孔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L型孔,圆孔是比较合适的

好吧,谢谢了

网友B:
偷空不要太厉害就好。

网友C:
镂空拐角要尽量使用圆角处理,避免应力集中

网友D:
可能是9.3原故吧,这二天应该都上架了,买板加工成本相当的高啊

网友E:
感觉机臂还是工字梁形状结实
这种平板的很好加工 但容易应力集中

网友F:
自已动手,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空不要太厉害就好。

是的,两边都留有6mm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镂空拐角要尽量使用圆角处理,避免应力集中

上机雕出来都是圆角的,因为铣刀有1.5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9.3原故吧,这二天应该都上架了,买板加工成本相当的高啊

有可能是吧,我算了一下跟买成品差不了多少钱,有可能还贵,还得浪费大量时间,不过现在买不到没办法,过两天如果能买到就买成品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机臂还是工字梁形状结实
这种平板的很好加工 但容易应力集中

是的,就是觉得搞几个机臂不太难,如果是整套就不搞了,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已动手,点赞。

谢谢,现在都不想动手了,能买到还是买成品方便。浪费时间还不便宜。

网友(2016-01-06):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G:
你试下猛禽410的,先看看孔能不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