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玩 V977 的大神,你們的控是用甚麼電池的?

楼主(2015-09-05):
它好像本來是四個普通筆芯電的,

有充電的可以代替嗎?

网友A:
我用的1.2V的充电电池,一直是2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1.2V的充电电池,一直是2格电

這個不錯,

謝謝

网友B:
我用2S锂电+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S锂电+降压模块

你的鋰電塞得進那電池倉嗎?

降壓模块有淘寶連接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S锂电+降压模块

呵呵,找到一個,不錯,

謝謝

--------------------

输入电压:DC 6-25V (7.4V 12V 16V 24v)
USB输出电压:DC 5V/2A
PCB尺寸:26*20*1.0mm
产品尺寸:26*20*16.0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鋰電塞得進那電池倉嗎?

降壓模块有淘寶連接嗎?謝謝

搜航模降压模块,2~3元吧,可调电压的,体积超小,电池我直接拆开外壳放遥控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航模降压模块,2~3元吧,可调电压的,体积超小,电池我直接拆开外壳放遥控里面了

好建議

謝謝

网友(2015-10-10):
我控电是直接焊一个jst插头,接2s电池,降压都没用

网友:
直接拆开控之后在里面放4个18650,接成2s,不需要降压,引四根线出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