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B6AC平衡充找不到2S锂铁电池!!!

楼主(2015-09-05):
    今天把第二次充电的格式2250MA LIFE 6.6V FUTABA 控电接到B6AC +V2上,设置完开始后显示找不到电池,以为电池坏了,换到另一台B6上却正常充电,给B6AC加上一块6S锂电却能正常充,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是锂铁2S电池吧,要选对电池选项才能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锂铁2S电池吧,要选对电池选项才能充电的。

设置没有问题,以前冲过一次

网友A:
显示“没电池”应该是线头或插头没插好吧,要不就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没电池”应该是线头或插头没插好吧,要不就是电池坏了,

电池和连接线在老B6上正常充。又试了一下一块3S的电池,也不行!看来是出问题了,只能充6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和连接线在老B6上正常充。又试了一下一块3S的电池,也不行!看来是出问题了,只能充6S了!

如果所有电池都不行那应该是B6内部断线或有零件坏了,你不用平衡充,用普通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