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fpv机~

楼主(2015-09-05):
就差上飞控了。。。之前用cc3d调试过,对震动太敏感,这架450L震动不小,而且cc3d用在直升机上各种问题,又是不给接收机供电了,又是舵机打杆输出没反应…受不了了就收了套二手的naza—h,别问我为什么不用悟空…学生党伤不起…等上了飞控就择吉日首飞先发个图亮亮~

网友A:
这是4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80吧

亚拓450L。。。

网友B:
只能飞6、7分钟,拍什么都来不及吧。

网友:
脚架蛮高的

网友C:
航时太短问题难以解决

网友D:
CC3D?几十块钱的飞控敢拿来装机航拍???我跪下了

网友:
只想告诉你,你想多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期待效果

网友:
450航拍怕是伤不起吧。建议700级以上油动直升机航拍,飞行时间长很多。

网友E:
直升机震动太大,不适合航拍!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天7控怎么设置失控返航??为什么我关了控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飞6、7分钟,拍什么都来不及吧。

之前用3gx测试挂载1kg的情况下用4500mah6s电池能飞18到20分钟,下来电压3.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飞6、7分钟,拍什么都来不及吧。

之前用3gx测试挂载1kg的情况下用4500mah6s电池能飞18到20分钟,下来电压3.6伏。而且我也没说用来航拍啊…只是fpv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时太短问题难以解决

之前用3gx测试挂载1kg的情况下用4500mah6s电池能飞18到20分钟,下来电压3.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几十块钱的飞控敢拿来装机航拍???我跪下了

所以我又入了套naza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震动太大,不适合航拍!

这个看减震的工作做好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