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是H4,680灰机,832图传套,求解图传信号为何辣么不稳定,心都是痛的。。

楼主(2015-09-05):
   买的鹰眼萤火虫,效果还可以,只是图传太拖后腿,我把我的飞机的布局发出来,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飞机的云台与发射机用UBEC供电,与动力公用同一块电池

难道是天线太次了???那哪种好呢?欧姆威的天线不也才3DBI?肥鲨太贵了,航拍上发射机都用的是蘑菇天线吗?有没有用平板的呢?

这个本来是干扰的不行不行的,贴脸都干扰,所以我加了个铜圈,这才好了一点。

已经雪花满屏飞的没脾气了。。。求大神帮我解答下呗,听说共用动力电池也会产生干扰,这是为什么?
我还买了一根6DBI的2.4G天线插在了控上,是不是这个对图传也有影响?

楼主:
论坛压榨任何一张图片

网友A:
要不图传功率太小,要不没选对频道这,还有就是你说的干扰问题。。。还有这个竟然发在专业航拍机区从桨一下就看出来了楼主小白。话说飞起来不抖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图传功率太小,要不没选对频道这,还有就是你说的干扰问题。。。还有这个竟然发在专业航拍机区 ...

我是个小小小白,没玩过论坛,我是不是应该发在450/550那个FPV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小小小白,没玩过论坛,我是不是应该发在450/550那个FPV区?

综合话题 还有你说的那个也可以,或者第一视角

网友A:
还有,桨上不要去乱贴东西,严重影响动平衡,后果很严重

网友:
那个桨是不能乱贴贴纸的  影响动平衡,然后飞机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桨上不要去乱贴东西,严重影响动平衡,后果很严重

我去给它揭掉好了,鹰眼2效果还行,不是很抖,看来我是需要潜水了,下周再买一对天线拿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给它揭掉好了,鹰眼2效果还行,不是很抖,看来我是需要潜水了,下周再买一对天线拿来试下

揭掉,如果还有残胶也要用橡皮擦掉

网友:
这是什么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