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配置的第一台机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9-05):
最近特想搞一个大四轴,看了很多论坛,自己写了一个 帮我看看
机架:自制600或650
飞控:apm2.8
电机:E800套
遥控器:天7
电池:6s 5000mah

初步的想法是这样:挂狗、挂云台飞行超过20分钟
E800分简装和套装,简装只有电机和桨,套装配有电调。
是选简装配铂金30A还是选择套装带电调?而且原装电调620S,说是正弦波控制,可以兼容APM?
大家帮我看行不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帮我完成这个四轴吧。

网友A:
我的就是飞越650机架,LD 电机,2轴云台,SJ4000相机,有果冻啊,还没解决呢,浆是APC1447浆,6S 62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飞越650机架,LD 电机,2轴云台,SJ4000相机,有果冻啊,还没解决呢,浆是APC1447浆,6S 6250电池

续航多久?我就是在纠结大疆电机和电调,要不要一起买还是单独买电调

网友B:
以我的看法,首先600不算大四轴,起码700以上;其次你所选设备都不怎么样,不要买什么套装,建议上电机4系比如4110,电调铂金30A,飞控AMP还是算了吧,商品飞控多的是也很成熟,naza、零度都不错,控最少天九以上,这都是一步到位的配置,长时间不用升级,听我的你不会后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航多久?我就是在纠结大疆电机和电调,要不要一起买还是单独买电调

楼上的说的对,天码天9,我的原来是天七,所以卖了换天9了,30A电调就够了,电机的话选4110S 340KV 400KV的也行,电机要选好,为以后的航拍打下基础,要不然果冻啊,我的现在就有果冻,我的6S 6250电池全重3KG 能飞22,2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看法,首先600不算大四轴,起码700以上;其次你所选设备都不怎么样,不要买什么套装,建议上电机 ...

果断换天9,以后云台还能用,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天码天9,我的原来是天七,所以卖了换天9了,30A电调就够了,电机的话选4110S 340KV 400KV的也 ...

你加云台了吗?还很严重吗?你电机原来是多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加云台了吗?还很严重吗?你电机原来是多少的

我加了二轴的云台啊,电机就LD KV400的电机,不过你我其它电机,我觉得是不是这电机震动大有果冻,至今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二轴的云台啊,电机就LD KV400的电机,不过你我其它电机,我觉得是不是这电机震动大有果冻,至今未解决 ...

电机动平衡  桨平衡  还有就是机架共振  不处理好的话   有果冻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