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拉烟问题

楼主(2015-09-05):
本人想在塞斯纳上面拉烟,请教一下都需要买什么,怎样控制,十分感谢!

网友A:
拉烟有两种形式。一、汽油机排气拉烟,通过油泵将烟油(缝纫机油或者柴油)以雾状喷进排气管中,然后随高温废气排出。二、火药拉烟,淘宝上有卖,类似烟幕弹,需要电子点火器,利用遥控开关控制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烟有两种形式。一、汽油机排气拉烟,通过油泵将烟油(缝纫机油或者柴油)以雾状喷进排气管中,然后随高温 ...

感谢

网友:
买个拉烟的

网友:
淘宝上我只找到油的,能给个电子拉烟的链接吗?

网友A:
搜;飞机飞行器航模拉烟 滑翔伞 紧急演练 影视特技表演制造烟雾道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飞机飞行器航模拉烟 滑翔伞 紧急演练 影视特技表演制造烟雾道具

请问怎么自己做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