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有精灵3或者v+是可以用手机当显示屏

楼主(2015-09-05):
求解惑。而且dji地面站真tm高端,再怎么自组也没法媲美啊

网友:
其实apm。pix的地面站就很不错,只不过没有图像传输模块,和dji地面站相比只差了相机和图像的设置,因为还没有相应廉价的数字图传。等等吧,高通正在开发芯片,把这些都集成了。到时就不是dji一家独大了。相信无人机中的小米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