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2S电池大家用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5-09-05):
刚开始玩F3P,看模友大部分都用双天的电池,最近在宝上发现花牌也有这种小电池,请问这两个牌子的电池那种更适合F3P?或是还有其他更适合的牌子及型号,请推荐一款。(注空机重量175克,电机2206 1900KV)

网友A:
我用没有牌子的  很便宜

网友B:
是除电池外,全部设备加上桨175克?如果是就用双天2S 400-550,或者花牌2S 500
如果空机就175克,那还是3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没有牌子的  很便宜

方便的话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除电池外,全部设备加上桨175克?如果是就用双天2S 400-550,或者花牌2S 500
如果空机就175克,那还是 ...

是除电池,全部设备加上桨175克。卖家推荐用双天2S 800,说因为1900KV耗电高,对吗?

网友:
我用的是双天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除电池,全部设备加上桨175克。卖家推荐用双天2S 800,说因为1900KV耗电高,对吗?

2S 800太重了,换1500KV,极限就是550,重36克,400好点,30克。充满吊机到3.8的话,前者5分到半吧,后者4分钟

网友:
听劝用双天400毫安的吧

网友:
听劝用双天400毫安的吧  电机用2206KV1500的桨用8045的到时候3S电池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