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一直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5-09-05):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大神?

网友A:
可能是舵机的电位器不行了

网友B:
k8里面降低感度

网友C:
左右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抖吗

对的,一直在那吱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里面降低感度

最低了也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舵机的电位器不行了

愁死了,根本不锁尾。

网友: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换新舵机吧

网友D:
换换舵机

网友:
是不是不顺滑啊,舵机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