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控保护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5-09-05):
看泡泡老师视频,关控后,油门的值会降低一些数值,我的关控后,怎么没有变化?

正常开控,油门打到最低:

关控后:

网友A:
这个可能不一定,不用在意

网友:
在失控保护那个界面里面关掉看看 1000多会变成1000左右

网友:
什么控,这个要在遥控器上设置

网友:
你这个不够低  默认要低于925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不一定,不用在意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