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安装位置问题。。。

楼主(2015-09-05):
大家给看下,我这样装GPS位置有没有问题? ( GPS装到飞控一侧 )
看泡泡老师视频,说GPS要和飞控在一条线上,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错了。。。

网友:
平行就好

网友:
在两条平行或重合的直线上

楼主:
恩,还以为一定要直线上,那就用平行线了。。。。。。。。。。

网友A:
都能装、不过填写数据的时候要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装、不过填写数据的时候要对就可以

填写数据?什么填写数据?能不能具体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填写数据?什么填写数据?能不能具体说下。。。。

GPS安装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安装位置

我这个看不来,指导一下
这个XYZ怎么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看不来,指导一下
这个XYZ怎么填

Z -9、Y  0    X   7、要不你加我6716913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能装、不过填写数据的时候要对就可以

楼主:
试飞完成,GPS平行安装是可以的,very good

网友C:
不错,开始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开始入坑

请教下,入坑?这样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pix的gps不用填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