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直飞不好塞斯纳的朋友

楼主(2015-09-05):
玩固定翼快半年了,期间因工作原因,玩的时间不是很多,两个月前买了台塞斯纳,当时也没什么人指导,按自已的认识装好,按自已的认识试飞,飞了十多次,成功起飞的次数极少,也叫本地模友试飞也没成功,表示无能为力,期间飞机炸得机头都变形了,修修补补,最后一次飞得起来了,没得两圈准备降落,撞对电灯杆,头朝下落下来砸对自已的小车的后挡风玻璃,损失600大洋,后来泄气,不打算再飞塞斯纳。有次无意上网,见有一家卖暇疵品塞斯纳,50元两台,反正不贵,买下来,有空了将之组装,期间在本论坛上看了很多有关塞斯纳的贴子,根据前辈们的经验重新装机,今天一试成功,多次起降全部顺利,那种喜悦感用语言是说不出来的。经过一番起起落落,我想有不少新手在组装、试飞塞斯纳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我遇到过的问题,也想把期中的经验说出来,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有说得不对的,欢迎指正。
一、装机时一定要认真,做好配重。机翼装好后要做好平衡,用手指顶在中间胶结位置,即横向中心,机翼应该水平不往任何一边倒,如果有侧倒的现象,就做好配重。
二、电机的角度。这点非常重要。第一台塞斯纳的电机角度是机头中线中点位,也偶有成功升过空的时候,但飞行状态非常难控制。后按贴子上的建议,电机右下方向安装,角度不要太大,试机时一次成功。
三、调好重心。飞机的重心好象是在机翼加强碳杆附近。我使用的电池是3S2600的,在电池仓内往前放置,机头还是有点抬。
四、转向轮的调试。这点比较重要,在安装转向轮时,一定要保证没有虚位,在地面试机时,要保证能直线前行,不能东倒西歪,或S字型前行,或需要不断修正方向舵才能保证直行。
五、起飞。这点非常重要。我以前按自已的想法飞,从来没成功过,以前我起飞,全部是打升降舵满舵,加大油门起飞,每次起飞都是刚起就侧翻。认真看完有关贴子才知道操作有误。合理的操作是逐步加油门,让飞机有一定的速度,大概滑行十多米左右,打升降舵,飞机起飞绝对象真正民航客机一样平平缓缓的飞起来,起飞后再根据情况修正方向。
六、飞行姿态的控制。以前玩板机,基本上打副翼后遥杆回中,飞机姿态也回中,基于这种操作,在操作第一台塞斯纳时,飞机在打副翼时不是打左大就是打右大,飞机姿态总是左右摇摆,很难操作。飞行时打副翼时姿态会相应变化,遥控器摇杠回中后飞机不会回中,会继续向那个方向转,只能反向打副翼修正,但飞机往反向修正后也不会回中,造成飞机飞行时机翼左右摆动无法平飞。后来学习了相关的资料,网上的模友指点,才知道塞斯纳是上单翼,塞斯纳没有上反角,所以转弯是操控副翼倾斜,同时拉升降舵实现转弯。副翼倾斜后遥控器摇杆回中只能让副翼复位,模型仍然处于倾斜状态,反向操作到机翼水平时,摇杆回中才算完成全套转弯操作。现在知道这个原理后,飞机操作顺手多了。
想到就是那么多了,祝所有塞友爽飞!

网友:
我曾经也玩过 几乎每飞必炸 所以现在都不玩了 就飞直升机

网友:
机头重比机头轻好飞,第一、二、三次飞塞斯纳时不好控制,后来在机头挂了一个钢珠后可以安全的降落了,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自己为什么飞不起来,天气好了去试飞

网友A:
你的第五点  不敢苟同   我的小赛也是炸很多次才能成功上天的   关于塞斯纳的起飞 不需要有滑行  因为他是前3点式起落 方向很难控制 前2秒小油让浆加速起来  之后要直接满油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升空   不然结果就是侧翻机翼挂地   炸之。
我认为想  像真实飞机那样滑行升空   只有让3个轮不出现一点晃动  不然 在升空之前就是你的噩梦   你要反复的左右大方向然后炸机

网友:
“在操作第一台塞斯纳时,飞机在打副翼时不是打左大就是打右大,飞机姿态总是左右摇摆,很难操作”

对于新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调节舵量,,大多数教练机是不适合100%舵量的,,塞斯纳的话,50%舵量就能飞的很舒服,舵量太大就会导致调节的时候不断的出现过量调节。

一是调节最大舵量,二是一定要设置EXPO曲线,简单理解就是摇杆中心点附近动作幅度大,舵量变动小,远离中心点以后动作幅度小但是舵量变化大。

这2者调好以后,大多数情况都能保证飞的很爽。特别是针对教练机,要那么大舵量完全没啥意义。教练机要的就是平稳。

个人感受,仅供参考!

网友B:
我只想说50那个飞机一定要在机头加配重前起落架用金属齿的银燕舵机不能有虚位确保滑跑时能走直线 垂尾方向舵装不装都可以 电机记得要右拉

网友:
你的第一架给本地模友飞都看不出问题,实在是水。超级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五点  不敢苟同   我的小赛也是炸很多次才能成功上天的   关于塞斯纳的起飞 不需要有滑行  因为他是 ...

飞机没调好+技术不到家

网友:
还是后推机方便,不用在乎推力线,不用怕炸电机炸桨,起飞用手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五点  不敢苟同   我的小赛也是炸很多次才能成功上天的   关于塞斯纳的起飞 不需要有滑行  因为他是 ...

在像真机 或者推重比相对较小的飞机上 不管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起落架 都需要逐步加大油门(这个主要为了滑行稳定,也为了设备安全,也可直接满油门,但此时不能拉杆)待飞机滑跑速度达到起飞速度(这个速度因机而异,掌握这个速度,要在试飞前反复的在跑到滑跑试验)后 拉升降舵起飞 拉杆舵量也不宜过大 过大 易造成飞机仰角过大  造成失速。

网友:
楼主说的第五条,是有道理的。我一直都是这样飞的

网友:
我入魔不到一个月,第一架飞机是海潮,因为他们说天热都玩船,没人玩陆机。装机是朋友帮我装的,入魔第一次看装飞机。期间炸过6次了,仍然还在服役。第二架是MD塞斯纳,自己装自己调自己首飞,我练起降和航线都全靠这个飞机,我的都可以半油门脱控飞10秒没问题。配置:郎宇x2216,1400KV电机,银燕9克金属舵机,3S,2200mah,25C电池,8060桨。遥控参数:副翼35,升降80,油门100,尾舵60(这些参数是我不断微调后飞行很稳定的参数,副翼小点不至于飞机左右侧转太灵活导致炸鸡,尾舵小点不至于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动方向飞机头栽地)。专门用于练航线和起降。目前仍在服役,入魔第10天,魔友们说上油机,组团,我上了46级轻木油机,目前入魔不超过1个月,今天还油机爽飞了4箱油。   这只是我入魔这点时间的一点经历,希望能帮到你。老魔友勿喷。谢谢!

网友:
呵呵,楼主分享经验值得肯定。但玩航模对航模基础理论知识没掌握就上是要吃亏的

网友:
飞过一架。

网友C:
先学习了。我也刚刚买了一家塞斯纳空机,但目前还在练模拟器。

网友:
50元的塞斯纳空机,要注意的是1:动力要足。2:飞起来如果左右摇晃不好控制,把机翼后缘稍微垫高2,3MM。飞行非常平稳。

网友:
飞1.4米的,好像不用怎么调,就是前三点起落架,不行

网友:
写的不错,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能给个淘宝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学习了。我也刚刚买了一家塞斯纳空机,但目前还在练模拟器。

我也是

网友:
我的182第一次飞也是升降拉得过大。起飞大角度爬升,瞬间失速。还好没扎地下,2216电机,动力还可以。

网友:
我也搞了几架塞斯纳(50元2架还包邮),我在山上飞的,没有跑道直接扔炸了无数次(由于反应迟钝经常是打错舵炸的机),也没有爽飞。干脆买了个NX3飞控终于爽飞了。以前降落必要损失一只桨,后来就改成双发的了,再也没有摔过机炸过奖,很稳。动力用四轴换下来的2212,1000KV的电机,1045正反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50那个飞机一定要在机头加配重前起落架用金属齿的银燕舵机不能有虚位确保滑跑时能走直线 垂尾方向 ...

我的塞斯纳  2200的电池供电  再拿一块1500的电池绑在下边当配重 还是头轻一推油门就翘头翘的厉害  不过比单一块2200的电池强多了  毕竟重了就是飞着费劲

网友:
我的塞斯纳  2200的电池供电  再拿一块1500的电池绑在下边当配重 还是头轻一推油门就翘头翘的厉害  不过比单一块2200的电池强多了  毕竟重了就是飞着费劲

网友D:
告诉你个小秘密:不加配重也可以,把机翼后拉1-2公分也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还有,楼主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我感觉塞斯纳比很多其他的飞机都难飞。容易失速。

网友:
玩航模很少有上来就能飞好的,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楼主没有前两个飞机失败的经验,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只要不灰心,每一次失败就会离成功近了一步。

网友:
我是后三点的,一推油几米就飞起来了

网友:
要想在地面滑行一段距离再起飞就要打一点副翼,

网友:
习惯了也能很优美的起飞,我的塞斯纳已经飞了超过500个起落,

网友:
哈哈  塞斯纳直接手抛起飞  没那么多说道  就是一个大风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小秘密:不加配重也可以,把机翼后拉1-2公分也能解决问题的。

你这秘密我第一次试飞前就用了。电池没法往前挪了重心还靠后,突发灵感,把机翼往后挪了1.5cm,一切OK了,而且机翼担在机身后面那个小凸台上,刚好把机翼后部抬高了2mm,正好解决了这机翼仰角太大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塞斯纳很好飞,当初练了两天模拟就飞1.4米塞斯纳真机,前三点设计有缺陷,降落失败,改了后三点之后,降落没问题了

网友F:
我也买了50两架的塞斯娜,还没装。看到大家的讨论刚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
楼主总结的经验其实就是装机和飞行练习的基本知识,只是你没有人指导走弯路后自己总结出来的而已。起飞降落是很单调枯燥的练习,绝非一日之功。好的起飞降落动作就是要像真飞机一样,而不是两,三米就拉上天。既然入了坑,还是希望在花了许多毛爷爷后,练点真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秘密我第一次试飞前就用了。电池没法往前挪了重心还靠后,突发灵感,把机翼往后挪了1.5cm,一切OK了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50两架的塞斯娜,还没装。看到大家的讨论刚好可以学习下!

给个提示呗。宝,家,哪,家。谢了

网友:
50两个;这个价格真不要自己做了。。。。。。

楼主:
又帮模友买了十架,TB上搜 塞斯纳EPS瑕疵白板飞机 2 架50包邮

网友:
舵量和曲线一般调多少合适啊

网友:
入手固定翼 第一个就是小塞 一直爽飞。。。

网友:
山东这家别去了,老板就是个农民意识,自从我发帖推荐销量大增后已经小富即安态度异常恶劣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帮模友买了十架,TB上搜 塞斯纳EPS瑕疵白板飞机 2 架50包邮

楼主,搜了,没找到2架50的店家啊,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搜了,没找到2架50的店家啊,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搜店铺,,巨航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店铺,,巨航模型

刚查到,是75/架啊,又涨价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2265259200.25.3gzj3O&id=45808286304

楼主:
再认识看,我看了,还有

网友:
不错!我也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2016-02-26):
这个机型只要装好,飞是很好飞的,我第一架飞机就是塞斯纳,自认为很好飞,那是还不会装飞机,楼主比我厉害,起码第一次是自己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