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牙测试APM失控返航模式

楼主(2015-09-05):
    装机后一直处于禁 飞阶段,昨日找机会首飞,逐个测试APM飞控各功能向,定点、定高、自动降落,都很成功。最后测试失控返航模式,真不放心啊,万一设置错误,关控摔机怎么办,找块草地,狠心开测。

先上两张照片,定点模式可以掏手机拍照

楼主:
马上二楼,沙发不留

网友:
没放生把

网友A:
谁教你关控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教你关控返航的

泡泡视频啊

楼主:
设置正确,自己回来了。吓了一跳

网友:
还行,多少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正确,自己回来了。吓了一跳

那就好

网友B:
测试失控返航有一点别忘了,在返航的过程中再开控,看遥控器有没有控制权。
正常的不该有控制权,除非切换状态。
这点很重要……

网友C:
操作不正确啊,起码也得飞出去个几十百把米在关控测试,你原地测个毛啊

网友D:
怎么在原地测返航啊,我都是飞出去几十米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不正确啊,起码也得飞出去个几十百把米在关控测试,你原地测个毛啊

飞出几十米再测试,万一有问题还回来个JB啊,几十米外就是厂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在原地测返航啊,我都是飞出去几十米测的。

你是关控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失控返航有一点别忘了,在返航的过程中再开控,看遥控器有没有控制权。
正常的不该有控制权,除非切换 ...

谢谢指导,我测试的不是一键返航,而是直接关掉遥控器,看看没信号后会怎么样,这会根本没有控制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测试的不是一键返航,而是直接关掉遥控器,看看没信号后会怎么样,这会根本没有控制权

不是一键返航,关掉遥控模拟的是超出摇控范围,在返航过程中再打开摇控,相当于飞机返航的过程中又重新回到摇控范围,需要测试返航会不会收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键返航,关掉遥控模拟的是超出摇控范围,在返航过程中再打开摇控,相当于飞机返航的过程中又重新回 ...

好的,下次找个空点的地方测试,这是第一次首飞况且周边环境复杂,不敢进行远距离操作,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是郎宇的kv980吗?一块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E:
看上去好像是郎宇kv980,和我的一样,续航能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好像是郎宇kv980,和我的一样,续航能多久

太重了,挂上脚架空机都1000g了,格式3300飞10分钟电压3.7,带山狗、自制舵机云台、3300电全重1370g,7分钟下来,机架太重,你的多重飞多久

网友:
把返航高度设成0,就可以在当前高度返航,测试的时候不用飞那么高再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重了,挂上脚架空机都1000g了,格式3300飞10分钟电压3.7,带山狗、自制舵机云台、3300电全重1370g,7分 ...

挂上山狗,舵机云台,5200电池,飞个10分钟,BB响设定在3.7V就开始响了,总重量估计1500克了,想换个全碳鸡架和轻量版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关控测试吗?

我用的是返航模式开关返航,还不敢关控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重了,挂上脚架空机都1000g了,格式3300飞10分钟电压3.7,带山狗、自制舵机云台、3300电全重1370g,7分 ...

舵机云台效果怎样,有视频不,我也想搞一个,无刷的太重了。

网友:
我上次飞六轴的时候,接收机被图传干扰了一起飞就窜得很高然后再自动降落了。当时估计已经是失控返航的模式了。

网友:
楼主是实测我是误测。

网友:
祝贺成功自动返航!

网友F:
LZ测试自动调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测试自动调参了吗?

据身边模友讲,自动调参完后很大几率不稳定,有人已因此炸鸡,我也就不去考虑这个功能了,手动、默认参数挺稳的,玩熟练了再说吧